[μCGUI] ucgui刷频速度太慢问题

楼主(2019-07-19):
开机先初始化所有界面,然后将暂时不显示的界面HIDE掉,需要的时候SHOW出来,如下:WM_HideWindow(AAWin);GUI_Exec();
WM_ShowWindow(BBWin);

肉眼能明显看到界面刷新,刷新速度在0.5s左右,不用ucgui测试刷单色一秒刷新30帧左右,跑了ucosiii,有一个最高优先级的任务跑GUI_Exec();现在想请问一下有遇到相同情况的吗,画点函数没法优化了,直接用的内存自增的方式,也加了INLINE,可能是我ucgui用的有问题

网友A:
绘制窗口控件之类的要优化16bpp,这个函数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刷窗口的整体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制窗口控件之类的要优化16bpp,这个函数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刷窗口的整体效果

谢谢回复,是_DrawBitLine16BPP吗,我看到并未使能LCD_DELTA_MODE,是不是首先要使能,然后进行优化,优化的话有具体的代码或实现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制窗口控件之类的要优化16bpp,这个函数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刷窗口的整体效果

解决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