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TM32H743 FATFS 实例

楼主(2019-07-19):
Hi 各位
想与各位请教一个问题,我使用本例程中的V7-025_FatFS文件系统例子(SD卡),进行练习测试,准备了一张micro SD Card插入并且烧录其范例程式,在使用ViewRootDir 指令时
不料却无法读取根目录,而回传 "FR_NO_FILESYSTEM:没有有效的FAT卷"。

如图
内容有乱码还请见谅

在进入Opendir 时未成功开启

SD Card 是可以使用的,不知道是何处出了状况,还请各位协助,感谢!

网友:
注意事项:
1、不支持exFAT,例子未做exFAT支持,将卡格式化为FAT32
2、不支持UHS-I类高速卡,使用这种卡,需要H7外部电平转换PHY。详情看此贴:

STM32H7的SDIO外接支持UHS-I 模式 (SDR12, SDR25, SDR50, SDR104和DDR50)需要1.8的电平转换器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id=89590&fromuid=58
(出处: 安富莱电子论坛)

解决办法:

1、换别的卡测试。
2、还是不行,使用这个帖子即可,专治各种不服的卡,如果这个都识别不了,你的卡的确是识别不了.

基于V7的新版RL-FlashFS V6.X模板,操作SD卡CLASS4读写速度4-8MB/S,含RTX5和FreeRTOS两版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id=94145&fromuid=58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答覆
我会再尝试看看
有问题在向您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