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基于H7的中移动物联例子以及简易操作说明,方便电脑端和手机端远程查看数据

楼主(2019-07-20):
说明:
1、操作前,务必优先看此贴里面的基础例子,先将WIFI连接到路由器上,这样才可以访问外网: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09
2、有三重要参数需要大家看本帖的说明获取,分别是DEV_ID,API_KEY和两个数据流名称。
3、当前实现的功能是每5秒更新一次数据,通信方式是将JSON格式的数据通过HTTP POST发送给中移动物联平台。
4、实际测试发现,中移动物联会每过一段时间断开用户连接,程序里面已经做了处理。另外就是发送速度快了,会响应不过来,5秒以上比较合理。

例子:

按键功能说明:
K1键  : 列举AP,就是WIFI热点;
K2键  : 加入AP,就是加入WIFI热点;
K3键  : 9600波特率切换到115200,并设置为Station模式;
摇杆上键  : AT+CIFSR获取本地IP地址;
摇杆下键  : AT+CIPSTATUS获得IP连接状态;
摇杆左键  : 连接中移动物联api.heclouds.com,端口80;
摇杆右键  : 定时每5秒发送一次数据;
摇杆OK键  : 停止数据发送;

1、中移动物联上手说明,这几部分必看,官方已经比较详细
https://open.iot.10086.cn/doc/

2、了解了基本功能后,创建1个设备

针对这个设备,创建了两个数据流,特别注意这两个数据流的名字,一个是sys_time,另一个是sys_time1, 很重要,程序里面识别不同的上传数据就靠这个区别开的,需要大家自己创建的数据流修改。在main.C文件里面检索下就找到这两个名称了

3、创建了设备后,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参数,这两个参数在main.C文件开头定义的,需要大家自己创建的账号修改。
#define DEV_ID          "3282647"
#define API_KEY         "6o5Z=7BgRbdRXjm4=kPq=NEb=m8="

4、正常情况下,在这里可以实时更新看效果

选择这里的按钮就可以实时更新查看了:

5、为了更好的图形化展示效果,在这里可以设置,然后关联我们前面创建的两个数据流

6、这里还有个手机端的APP,可以方便的查看效果: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32

7、为了更好的调试,串口也有输出状态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物联网很火!!

网友:
mark一下,后面可能用

网友A:
什么时候搞个阿里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搞个阿里云的

阿里云有点麻烦,中移动这个简单易用,而且实测也稳定,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里云有点麻烦,中移动这个简单易用,而且实测也稳定,还不错。

这个连云,RTthread做的软件包真是好用。

已支持的模块不需要自己写一行代码就可以连接到云。
https://blog.csdn.net/whj123999/article/details/92094840
上面是我测试博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连云,RTthread做的软件包真是好用。

已支持的模块不需要自己写一行代码就可以连接到云。

这个你们那边一个小伙子帮我们写过一个

armfly v6连接阿里云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174&fromuid=58
(出处: 安富莱电子官方网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你们那边一个小伙子帮我们写过一个

armfly v6连接阿里云

这个人我确实认识,但是我不是RTT的,他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人我确实认识,但是我不是RTT的,他才是。

原来如此

网友C(2019-08-26):
引用 网友B:
这个连云,RTthread做的软件包真是好用。

已支持的模块不需要自己写一行代码就可以连接到云。

请问如果使用onenet提供的按钮控件给终端(开发板)下发消息的话,使用的是rtt哪个API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果使用onenet提供的按钮控件给终端(开发板)下发消息的话,使用的是rtt哪个API函数。

已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