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H7 SPI 的CFG2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9-07-20):
在配置SPI的时候有一个结构体赋值为
Init.MasterKeepIOState = SPI_MASTER_KEEP_IO_STATE_ENABLE;

如果没有这一句,我外接的SPI显示屏就无法正常显示,加上这一句就正常显示画面。

查看手册对这一位有如下解释:

我的理解是配置好SPI以后一定要把该位置1,否则你对SPI配置无法写入到寄存器。
如果你SPI上挂载的多个设备需要来回切换配置的时候最后都要把该位置1。
在使用从机模式的时候不要考虑此位。

如果理解不对,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看介绍意思就是设置他的空闲状态吧,推荐设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介绍意思就是设置他的空闲状态吧,推荐设置上。

我现在测试的情况是不设置上是屏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