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可以正常显示数字字母,但窗口控件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9-07-20):
请教硬汉哥,如题:用的是黑白屏160*160,目前调用GUI_DispString函数没问题,但创建的窗口和控件什么都显示不出来,而在模拟器上可以正常显示。
内存用的片内RAM,暂时开了50K。
可能是哪儿的原因呢?

楼主:
回调函数都可以正常进入,难道是哪个显示驱动有问题?

楼主:
参照OLED的移植,没有开优化

楼主:
仿真发现CreateFrameewin之后就没有再调用打点函数,这样的话肯定出不来界面了,可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裸机显示正常吧,然后就是底层不要做任何优化,仅做打点和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裸机显示正常吧,然后就是底层不要做任何优化,仅做打点和读点。

裸机没有测试显示控件界面是否正常,我随后试试,目前显示字幕数字都是正常的,目前仅做了打点和读点函数,其它的跟OLED例程对比了,没有优化,一致的。

楼主:
一个奇怪的现象,DEMO仅以下3行,屏幕共计25600个像素点,执行以下3行后,画点函数调用25600次,全是画0,读点函数一次没有调用。EMWIN似乎仅执行了一次清屏操作就没有然后了。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CreateFramewin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奇怪的现象,DEMO仅以下3行,屏幕共计25600个像素点,执行以下3行后,画点函数调用25600次,全是画0, ...

大概率没有移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没有移植好
移植需要修改的就那几个文件,跟OLED例程对比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劳烦硬汉哥若有时间帮忙看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移植需要修改的就那几个文件,跟OLED例程对比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劳烦硬汉哥若有时间帮忙看一下,不胜感激。

你这个还真不知道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真不知道是咋回事。

找到问题了,把GUI任务中的延时函数OSTimeDly ( 100, OS_OPT_TIME_DLY, & err );替换成GUI_Delay(100);就可以正常显示出来了。OLED例程中都没有这个延时函数,我这里去掉延时也不行,原因有待查找。
还有就是实际显示和模拟界面有所不同,Template.c文件中只修改了画点和读点函数,其它都是直接拷贝的OLED例程里面的,请教硬汉哥还有可能是哪儿的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把GUI任务中的延时函数OSTimeDly ( 100, OS_OPT_TIME_DLY, & err );替换成GUI_Delay(100);就 ...

老铁以前是不是没有搞过GUI

1、要加上GUI_Exec,WM_Eexc,GUI_Dealey之类的函数执行窗口管理器功能才能正常使用控件和窗口
2、左侧是老版emWin,也就是没有使用皮肤色那个年代的显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铁以前是不是没有搞过GUI

1、要加上GUI_Exec,WM_Eexc,GUI_Dealey之类的函数执行窗口管理器功 ...

确实刚开始搞图形界面,跟着硬汉的例程来的,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铁以前是不是没有搞过GUI

1、要加上GUI_Exec,WM_Eexc,GUI_Dealey之类的函数执行窗口管理器功 ...

我使用的屏幕本身就是黑白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屏幕本身就是黑白屏

使用了窗口,就必须调用GUI_Exec,或者GUI_Delay,不然窗口跑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了窗口,就必须调用GUI_Exec,或者GUI_Delay,不然窗口跑步起来。。

好的,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