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代码直接跳转ISP谁实现过?

楼主(2019-07-21):
最近需要使用F2系列,代码中直接跳转到ISP,然后使用DFU进行代码升级,这样就不需要操作BOOT引脚了,这种方式哪位大佬实现过呢?我测试没成功呢。

网友A:
可以成功的,之前还有个群友搞过一次,USB DFU要注意事情比较多,特别是他那个上位机软件,比较难用。可以先用串口的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成功的,之前还有个群友搞过一次,USB DFU要注意事情比较多,特别是他那个上位机软件,比较难用。可以 ...

好的,我已经可以直接跳转了,之前是因为地址错了。我来试试下载成功率咋样。感谢老大的帮助!

网友B(2019-11-05):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已经可以直接跳转了,之前是因为地址错了。我来试试下载成功率咋样。感谢老大的帮助!

求软件内部直接跳转到isp模式的函数代码。 stm32F4系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软件内部直接跳转到isp模式的函数代码。 stm32F4系列,感谢!

Jump to system memory from software on STM32
这个可以的

楼主:
/* 跳转变量 */
typedef  void  (*pAppFunction) (void);
pAppFunction   application;
uint32_t app_address;
#define APP_LOADED_ADDR_START       0x1FFF0000  /* 跳转起始地址 */

在main函数中实现跳转:
    /*if (((*(__IO uint32_t*)APP_LOADED_ADDR_START) & 0x2FFE0000) == 0x20000000)*///已经注释
    {
      app_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_LOADED_ADDR_START + 4);
      application = (pAppFunction) app_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_LOADED_ADDR_START);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application();
    }

在STM32F205系列已经成功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 跳转变量 */
typedef  void  (*pAppFunction) (void);
pAppFunction   application;

我碰到一个问题,跳转成功后,原程序的看门狗还在运行,而且关闭不了,几秒后自动重启了。。。。。

那么,我跳转前,强行把看门狗设定成最大值,也只有30秒左右。必须在这30秒内连接上st的串口下载软件,才能保证继续运行isp的步骤。有点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一个问题,跳转成功后,原程序的看门狗还在运行,而且关闭不了,几秒后自动重启了。。。。。

那 ...

我测试好像没开看门狗,这个问题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一个问题,跳转成功后,原程序的看门狗还在运行,而且关闭不了,几秒后自动重启了。。。。。

那 ...

st的独立开门狗一旦开了,就关不掉了,除非硬件复位,以前项目里踩过一次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一个问题,跳转成功后,原程序的看门狗还在运行,而且关闭不了,几秒后自动重启了。。。。。

那 ...

软件重启看门狗应该会关闭。那么你需要跳转的话,先写入一个标志,然后软件重启,然后判断标志之后在进行跳转【这次不要开看门狗】,这样你试试

网友C(2020-04-07):
跳转不过去,必须操作boot0,用的v6的开发版,stm32f429,楼主帮忙检查一下。
程序流程是:
1、检测按键,按下就在备份寄存器写入标志,然后复位;
2、程序开头检测备份寄存器的标志,如果标志正确就跳转到系统存储区。
代码如下: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uint32_t JumpAddress;
#define APPLICATION_ADDRESS   0x1FFF0000

//跳转到应用程序区
static void JumpToApp(void)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 4);
        /* 用户应用地址 */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初始化MSP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void Boot_Start(void)
{
        /* 电源接口时钟使能 (Power interface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DBP 位置 1,使能对备份域的访问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2);
        RCC_RTCCLKCmd(ENABLE);
        if(RTC_Read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 0xE0E0)
        {

                //Delay_Ms(100);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0x0);
                //Delay_Ms(100);

                RCC_RTCCLKCmd(DISABLE);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DISABLE);

                JumpToApp();//跳转到应用程序区

                while(1)
                {
                };
        }
        else
        {
                RCC_RTCCLKCmd(DISABLE);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DISABLE);
        }
}

void SoftReset(void)
{
    __set_FAULTMASK(1);
    NVIC_SystemReset();
}

void Boot_Reset(void)
{
        /* 电源接口时钟使能 (Power interface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DBP 位置 1,使能对备份域的访问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2);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0xE0E0);

        if(RTC_Read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 0xE0E0)
        {
                SoftReset();
                while(1);
        }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跳转不过去,必须操作boot0,用的v6的开发版,stm32f429,楼主帮忙检查一下。
程序流程是:
1、检测按键 ...

V6板子已经发布对应例程了,学习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55&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V6板子已经发布对应例程了,学习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55&extra=pa ...

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