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新制作的模拟时钟例子,效果不错

楼主(2019-07-22):
例子代码:

网友:
这个时钟不错嘛,很有苹果那个秒表的感觉

网友:
不错,好的东西应该沿路标个记号!!!

网友:
这个漂亮。  学习一下。做成库。

网友:
手电筒那个例子也挺好玩的

网友A:
为啥我用这个编译那么多错误。。

1>------ 已启动生成: 项目: SimulationTrial, 配置: Debug Win32 ------
1>正在编译...
1>GUI_AnalogClock.c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include\gui_type.h : warning C4819: 该文件包含不能在当前代码页(936)中表示的字符。请将该文件保存为 Unicode 格式以防止数据丢失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include\gui_type.h : warning C4819: 该文件包含不能在当前代码页(936)中表示的字符。请将该文件保存为 Unicode 格式以防止数据丢失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798) : error C2143: 语法错误 : 缺少“)”(在“*”的前面)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798) : error C2143: 语法错误 : 缺少“{”(在“*”的前面)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798) : error C2059: 语法错误 : “类型”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798) : error C2059: 语法错误 : “)”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21) : error C2143: 语法错误 : 缺少“)”(在“*”的前面)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21) : error C2143: 语法错误 : 缺少“{”(在“*”的前面)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21) : error C2059: 语法错误 : “类型”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21) : error C2059: 语法错误 : “)”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57) : error C2143: 语法错误 : 缺少“)”(在“*”的前面)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57) : error C2143: 语法错误 : 缺少“{”(在“*”的前面)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57) : error C2059: 语法错误 : “类型”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57) : error C2059: 语法错误 : “)”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80) : error C2146: 语法错误 : 缺少“;”(在标识符“ahAnim”的前面)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80) : error C2065: “ahAnim”: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80) : error C2109: 下标要求数组或指针类型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81) : error C2143: 语法错误 : 缺少“;”(在“类型”的前面)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82) : error C2143: 语法错误 : 缺少“;”(在“类型”的前面)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83) : error C2143: 语法错误 : 缺少“;”(在“类型”的前面)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87) : error C2065: “x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88) : error C2065: “y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89) : error C2065: “x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89) : error C2065: “y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89) : error C2065: “x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90) : error C2065: “x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90) : error C2065: “y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90) : error C2065: “x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91) : error C2065: “x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91) : error C2065: “y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891) : error C2065: “x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11) : error C2065: “ahAnim”: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11) : error C2109: 下标要求数组或指针类型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11) : warning C4013: “GUI_ANIM_Create”未定义;假设外部返回 int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12) : warning C4013: “GUI_ANIM_AddItem”未定义;假设外部返回 int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12) : error C2065: “ahAnim”: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12) : error C2109: 下标要求数组或指针类型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12) : error C2065: “ANIM_LINEAR”: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12) : error C2065: “_AnimateSecond”: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13) : warning C4013: “GUI_ANIM_StartEx”未定义;假设外部返回 int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13) : error C2065: “ahAnim”: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13) : error C2109: 下标要求数组或指针类型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20) : error C2065: “x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21) : error C2065: “y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22) : error C2065: “AAFactorOld”: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26) : error C2065: “x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26) : error C2065: “ySiz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27) : error C2065: “AAFactorOld”: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2) : error C2065: “ahAnim”: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2) : error C2109: 下标要求数组或指针类型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3) : error C2065: “ahAnim”: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3) : error C2109: 下标要求数组或指针类型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3) : error C2065: “ANIM_ACCELDECEL”: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3) : error C2065: “_AnimateMinute”: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4) : error C2065: “ahAnim”: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4) : error C2109: 下标要求数组或指针类型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7) : error C2065: “ahAnim”: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7) : error C2109: 下标要求数组或指针类型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8) : error C2065: “ahAnim”: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8) : error C2109: 下标要求数组或指针类型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8) : error C2065: “ANIM_ACCELDECEL”: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8) : error C2065: “_AnimateHour”: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9) : error C2065: “ahAnim”: 未声明的标识符
1>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guiapp\analogclock_390x390\gui_analogclock.c(15939) : error C2109: 下标要求数组或指针类型
1>生成日志保存在“file://d:\STM\GUI\EMWIN_STUDY\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Output\Debug\BuildLog.htm”
1>SimulationTrial - 59 个错误,5 个警告
========== 生成: 成功 0 个,失败 1 个,最新 0 个,跳过 0 个 ==========

网友B:
请问硬汉哥,这个开发板上没有SD卡,图片是不是没办法显示了,使用流位图的方式?

网友(2019-10-28):
引用 网友B:
请问硬汉哥,这个开发板上没有SD卡,图片是不是没办法显示了,使用流位图的方式?

有 u 盘也行啊,或者直接把图片搞成为徒留的形式保存到 flash 里面也可以,不过此时程序需要修改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用这个编译那么多错误。。

1>------ 已启动生成: 项目: SimulationTrial, 配置: Debug Win32 ---- ...

感觉像c文件的编码问题。项目设置中更改一下编码选项

网友(2020-05-05):
酷!看看实现原理把分钟指针也慢慢实时旋转

网友C:
硬汉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时钟移植到STM32 F407板子上后表针更新闪屏大概是啥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时钟移植到STM32 F407板子上后表针更新闪屏大概是啥原因啊

估计是F407跑这个原始版稍有点吃力,后面我优化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