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tton显示不完全

楼主(2019-07-22):
各位大侠,请帮忙看看这个button显示不全怎么回事?仿真效果如下和显示效果分别如附件所示。

楼主:
加了如下解决:WM_SetDesktopColor(GUI_BLACK);
WM_MULTIBUF_Enable(1);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AA_EnableHiRes();
GUI_AA_SetFactor(6);

硬汉老师,这里面哪些对button是必须的?虽然解决,感觉一知半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如下解决:WM_SetDesktopColor(GUI_BLACK);
WM_MULTIBUF_Enable(1);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 ...

我之前做项目,折腾了半个多月,最后发现是 keil的优化级别问题!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