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石锤内存访问不支持非对齐是否STM32H7的硬件bug

楼主(2019-07-23):
1、引出问题
uint8_t定义变量地址要1字节对齐。
uint16_t定义变量地址要2字节对齐。
uint32_t定义变量地址要4字节对齐。
uint64_t定义变量地址要8字节对齐。

注:比如4字节对齐的含义就是变量地址对4求余数为0; 8字节对齐就是地址对8求余等于0;

程序里面直接定义是没问题的,如果是指针变量就要注意了。

比如
uint32_t *p;
p=(uint32_t *)0x24000004; 这个地址是4字节对齐。

如果让p去访问0x24000001, 0x24000002,0x24000003这都不是对齐的。

对于M3和M4而言,直接去访问即可(注意芯片要在这个地址有对应的内存空间),因为M3和M4是支持的,而M0/M0+/M1是不支持的

2、M7内核是否支持非对齐访问

M7内核是否支持非对齐访问,答案是支持的,在M7的TRM中描述如下:
实际测试STM32H7的DTCM,地址0x2000 0000;ITCM,地址0x0000 0000都没有对齐问题,与TRM描述相符。

注意,这里能正常访问的前提是一般我们都不配置TCM的MPU属性,因为TCM速度跟CPU一样,配置的话,也会有问题的。

3、STM32H7访问其他几块SRAM和SDRAM地址空间为什么不行

H7的TCM以外空间,如
AXI RAM(0x2400 0000),
SRAM1(0x3000 0000),
SRAM2(0x3002 0000),
SRAM3(0x3004 0000),
SRAM4(0x3800 0000),
SDRAM等做非对齐访问都会有硬件异常,而开启Cache就不会有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M7的TRM中这句话:

意思是,如果用户使用MPU将H7的AXI总线下的内存空间配置为Device 或者 Strongly-ordered模式,用户采用非对齐方式访问,将会触发UsageFault

实际测序下,果然会触发这个异常

4、解决办法
配置内存空间的MPU属性为Device 和 Strongly-ordered以外的属性就可以了,详情可以看此贴解决:

言简意赅的介绍M7内核的Cache工作流程,摸爬滚打半年的经验总结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066

参考文献:
1、Cortex-M4权威指南pdf文档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1

2、Cortex-M7内核技术参考手册和通用用户指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22

3、MDK早前的文档,Cortex-M4迁徙到M7内核的异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490

楼主:
MDK早前的文档,Cortex-M4迁徙到M7内核的异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490&fromuid=58

网友:
这么快就找到原因了,本来想挣点小钱,没机会了

网友A:
内存是否对齐应该是编译的时候就决定了的。 这个事情应该是mdk干好,尤其是选好了cpu后,mdk就应该知道怎么设定基础的编译选项。 建议发送到mdk的官方论坛反馈一下,要求他们优化

网友A:
回忆起来,我也碰到过这个字节对齐的坑。
M4的stm32,串口收到一些字节,把其中4个字节,转换成浮点。先取得首字节的地址,赋值给一个浮点数指针,也是硬件fault。 最后只好用union的格式的临时变量转来转去,把这个浮点数转换出来。

这是不是说明,M4内核的转换也是不支持非对齐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是否对齐应该是编译的时候就决定了的。 这个事情应该是mdk干好,尤其是选好了cpu后,mdk就应该知道怎么 ...

你搞错了,这种对齐,不是编译器的责任,ES,IAR,MDK都不管这个。

这个规约里面要求的,编译器才会去做
AAPCS文档,Procedure Call Standard for the ARM Architecture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忆起来,我也碰到过这个字节对齐的坑。
M4的stm32,串口收到一些字节,把其中4个字节,转换成浮点。先取 ...

STM32的M3.M4可以肯定的说没问题。因为他们不支持Cache

网友:
访问挂在FMC上的8位NAND FLASH,基本都是字节访问,MPU设置NAND FLASH的0x80000000空间为device模式,试了一下,好像没有产生异常,不过读nand flash的状态字节总是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的M3.M4可以肯定的说没问题。因为他们不支持Cache

我说的是这个帖子的问题。当初,还是你帮我解决了呢。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page=1#pid137252

楼主(2019-10-11):
关闭Cache的话,可以考虑使用这个模式也行: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777.htm

网友:
谢谢版主,看来得注意这个差别了,我经常使用那种非对齐的访问方法。

网友B(2022-12-18):
请问一下,如果在不开启MPU状态的话,SRAM区域是属于normal memory,那normal memory不是应该可以非对齐访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如果在不开启MPU状态的话,SRAM区域是属于normal memory,那normal memory不是应该可以非对齐访 ...

对,如果没有配置的话,有个默认上电Cache策略,NORMAL可以非对齐

网友B:
而且cortex-M3/4都是armv7 架构,只要是这个架构非normal memory应该都是不允许非对齐访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cortex-M3/4都是armv7 架构,只要是这个架构非normal memory应该都是不允许非对齐访问的,

测试了下F407, 配置为Strongly Order或者Device都没问题,没有这个问题。
配置MPU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禁止 MPU */
        HAL_MPU_Disable();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使能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测试:
        *p = 1000;
        printf("==%d\r\n", (uint32_t)*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下F407, 配置为Strongly Order或者Device都没问题,没有这个问题。
配置MPU
[mw_shl_code=c,tru ...

理论设计上strongly order/device是不允许非对称访问,那不应这是个F4的Bug吗,我们应该改个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设计上strongly order/device是不允许非对称访问,那不应这是个F4的Bug吗,我们应该改个标题

你恰恰说反了,准确的应该是F4解决了这种骚配置导致的异常问题,也就是说F4系列可以各种配置都支持非对齐访问,简直就是对齐访问的神器。

很好的捍卫了我的标题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B:
哈哈哈,我是从ARMv7的架构设计角度去看F4,F4算是Bug,允许非对齐访问。不知道其他厂商的Cortex-m4和m7存不存在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我是从ARMv7的架构设计角度去看F4,F4算是Bug,允许非对齐访问。不知道其他厂商的Cortex-m4和m7存 ...

支持了,就不能叫bug了,叫完美解决缺陷。使用这款芯片的人,不会由于这种骚操作入坑了。

网友C(2023-07-26):
这个fault reports是怎么出来的?是mdk keil自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fault reports是怎么出来的?是mdk keil自带的吗

对,MDK自带的。

STM32H7视频教程第6期:MDK专题进阶,Cortex-M内核芯片Hardfault硬件异常调试分析定位(2022-02-1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982

网友D:
大佬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程序在执行到这一句: 0x080076CC F8B4104A  LDRH          r1,[r4,#0x4A]  触发Fault,  这条语句含义是:从内存地址 [r4,#0x4A] 加载一个半字(16位)值到寄存器 r1。[r4,#0x4A] 表示基于寄存器 r4 的内存地址,加上立即值 0x4A。 当前R4: 0x24047ed0,
R1: 0X24047EBC, 这里是不是因为非对齐访问了,C 代码上是对一个指针指向的地址进行memset 操作(1024 * sizeof(u32)),该指针是 u32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程序在执行到这一句: 0x080076CC F8B4104A  LDRH          r1,[r4,#0x4A]  触发Faul ...

弹这个fault了,如果是这个,那基本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