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新增的炫酷光影例子,效果可以媲美当年TouchGFX的光影效果

楼主(2019-07-23):
例子:

效果:

网友:
看了下代码,是这么实现的:

static int ShadeImage16(GUI_MAPPING_CONTEXT * pContext, int xPosLight, int yPosLight) {
  U16      * pBmData;
  int        Offset;
  U8         CLight;
  U8         r, g, b;
  U16        Color;
  U16      * pNMap;
  U16      * pData;
  const U8 * pLight;
  U32        LightHalf;
  int        y;
  int        x;
  int        xSizeLight;
  int        ySizeLight;
  GUI_RECT   Rect;
  int        NoLight;

  //
  // Set up variables
  //
  pData = (U16 *)GUI_MEMDEV_GetDataPtr(pContext->hMemDest);
  if (pData == NULL) {
    return 1;
  }
  if (pContext->pBmImage) {
    pBmData = (U16 *)pContext->pBmImage->pData;
  } else {
    pBmData = (U16 *)GUI_MEMDEV_GetDataPtr(pContext->hMemImage);
    if (pBmData == NULL) {
      return 1;
    }
  }
  if (pContext->pbmLight) {
    pLight     = (const U8 *)pContext->pbmLight->pData;
    xSizeLight = pContext->pbmLight->XSize;
    ySizeLight = pContext->pbmLight->YSize;
    NoLight    = 0;
  } else {
    pLight     = NULL;
    xSizeLight = 0;
    ySizeLight = 0;
    NoLight    = 1;
  }
  LightHalf = LIGHT_MAX >> 1;
  Offset    = 0;
  //
  // Wihtout light the rectangle has the size of the image
  //
  if (NoLight) {
    Rect.x0 = 0;
    Rect.y0 = 0;
    Rect.x1 = pContext->xSize;
    Rect.y1 = pContext->ySize;
  } else {
    //
    // With light only the light area needs to be touched
    //
    _CalcRect(&Rect, pContext, xPosLight, yPosLight);
  }
  //
  // Itterate over the image
  //
  for (y = 0; y < pContext->ySize; y++) {
    for (x = 0; x < pContext->xSize; x += 1, Offset += 1) {
      //
      // Get pixel data from the normal map and the image to be shaded
      //
      pNMap = ((U16 *)pContext->pNMap) + Offset;
      Color = *(pBmData + Offset);
      CLight = _GetLightCoefficient(NoLight, Rect, x, y, pNMap, pLight, xPosLight, yPosLight, xSizeLight, ySizeLight);
      //
      // Grap the colors from the current pixel
      //
      r = (Color & 0xF800) >> 11;
      g = (Color & 0x07E0) >> 5;
      b =  Color & 0x001F;
      //
      // Apply coefficient
      //
      if (CLight == 0) {
        //
        // No light, darken pixel
        //
        r = (r >> 2);
        g = (g >> 2);
        b = (b >> 2);
      } else if ((U32)CLight <= LightHalf) {
        //
        // Apply a bit of light to pixels which are outside half of hte light radius
        //
        r = (r >> 2) + ((r - (r >> 2)) * CLight) / LightHalf;
        g = (g >> 2) + ((g - (g >> 2)) * CLight) / LightHalf;
        b = (b >> 2) + ((b - (b >> 2)) * CLight) / LightHalf;
      } else {
        //
        // Apply light to those within range
        //
        r = r + (((0x1F ^ r) * (CLight - LightHalf)) / LightHalf);
        g = g + (((0x3F ^ g) * (CLight - LightHalf)) / LightHalf);
        b = b + (((0x1F ^ b) * (CLight - LightHalf)) / LightHalf);
      }
      //
      // Shift colors bytes into order
      //
      Color = (r << 11) | (g << 5) | b;
      //
      // And write the pixel
      //
      *(pData + y * pContext->xSize + x) = Color;
    }
  }
  return 0;
}

网友:
这个用rgba8888 然后用simd的话 速度可以快一倍不止

网友:
效果不错,但好像有些卡顿,没那么流畅

网友A:
虽然没什么卵用,但是看起来还是挺酷的。。
最近在努力啃官方的例程,收获很多。。。

网友:
用手电筒照亮你的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什么卵用,但是看起来还是挺酷的。。
最近在努力啃官方的例程,收获很多。。。

好事多磨,啃官网的例程,前期进步挺快的。然后自己改装例程,改bug的时候印象会更深刻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