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我了解的几种RGB屏,都是RGB,实际有细微差别

楼主(2019-07-23):
前言
最近选型测试各种RGB显示屏,总结下,给大家后人留点参考。

方案
STM32F429IG+32M SDRAM+32M SPI Flash,很小的一个交互项目,没啥图片需要存储,所以不用nandflash。

RGB显示屏选择
都是RGB的裸屏,实际控制方式有很多不同,处处都是坑。我说下我用过的几款RGB屏,我给他个新命名,都叫RGB有点蒙。
  • 纯RGB:电源+背光+RGB+行场控制+时钟复位,这种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常见的。我用过5寸,3.5寸
  • SPI加载的RGB:电源+背光+SPI+RGB+行场控制+时钟复位,这种的坑就是,必须使用SPI配置屏,再怼数据,才能显示。我用过4寸
  • SPI默认的RGB:电源+背光+SPI+RGB+行场控制+时钟复位,硬件和上面一样,控制和第一种一样。SPI可以配置,默认已经配置好。我用过3.5寸
  • 奇异的RGB:电源+背光+RGB+行场控制+时钟复位+驱动电压,这种控制和第一种一样,但是硬件需要加TCON驱动板。我评估过,没测过。

以上4中是我个人对RGB类型的分类,可能还有更多。

结论
  • 其实都是一种,硬件和软件上稍微有点差异。
  • SPI有的话就接上,做配置使用。有些使用默认配置就ok的,就不需要操作。
  • 需要外置驱动电压的,就定制个TCON板,虽然我不知道这是啥原因。
  • 能放Nandflash的就放一个,鬼知道需不需要加很多图片,我遇到了最后要加了。

总结的不好,谅解
硬汉哥,给个章呗

网友A:
老铁是否方便总结下挣钱的门道,这个比较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是否方便总结下挣钱的门道,这个比较实在

老哥调侃我  哈哈  挣钱的门道有的话就不逼逼了

网友B:
RGB已经浪费了那么多线了,还要SPI通讯配置,真的是嫌单片机引脚太多了吗,幸好没有用过这种,感觉比较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RGB已经浪费了那么多线了,还要SPI通讯配置,真的是嫌单片机引脚太多了吗,幸好没有用过这种,感觉比较奇葩 ...

我是选屏,而且屏也很特殊,屏这样没啥办法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调侃我  哈哈  挣钱的门道有的话就不逼逼了

最近接到好项目没

网友C:
RGB屏这么多类型,都不敢找第二供应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接到好项目没

没有呢,都是些鸡肋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RGB屏这么多类型,都不敢找第二供应商了。。。

老哥,我的个人总结,希望不要耽误你发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呢,都是些鸡肋项目

如果可以的话,兄弟有好项目了,记得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兄弟有好项目了,记得推荐下

好的老哥

网友:
感谢总结,经验价值大!

网友(2020-06-05):
有没有适合工业使用的液晶屏推荐一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