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FATFs 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9-07-23):
HI 各位高手,
想与各位请教一个问题,在使用FATFS 对SDCard的读取方面,测试读取目录内容,但在f_mount时却遇到错误问题而f_opendir 也是,不知是何处设定有误,脚位皆已设置完成,也已侦错测试。

再烦请各位协助,有需要部分再告诉我马上补上。

P.S: 利用STM32CubeMX 建立出来的测试内容,参考ARMFLY官方课程编译。

显示结果

感谢!

网友A:
你挂在都没成功,目录操作肯定有问题,先看看你SD卡初始化有没有问题,先不用系统 测试下读写,没问题了再试试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挂在都没成功,目录操作肯定有问题,先看看你SD卡初始化有没有问题,先不用系统 测试下读写,没问题了再 ...

谢谢回覆
SD 卡初始化的部分有确认过设定没什么大问题
读写有使用f_open f_write但好像无法写入

绝大部分都是用原程序内容做更改跟添加不确定是何处有什么状况呢

网友A:
去看下st的例程,把基本的sd卡读写操作弄好,先不用上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下st的例程,把基本的sd卡读写操作弄好,先不用上系统

您是指仅只有SD Card 操作的部分吗?
不包含FATFS的使用对吗?

网友A:
是的 ,先测试SD卡基本读写是否正确,读写没有问题之后,在加上Fat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先测试SD卡基本读写是否正确,读写没有问题之后,在加上Fatfs

感谢哥的相助
我在测试看看
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谢谢!

网友:
是用的V7?

楼主:
是的 V7 版本 H743 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92&extr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 ...

很详细的秘笈
我先来好好品尝一下
再尝试看看

再次感谢哥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