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07怎么用定时器触发ADC??

楼主(2019-07-23):
这功能网上没多少关于F407的,看了几个例程都没成功。
现在问题是复位后只触发了一次转换,仅使用DMA+ADC+软件触发是没问题的,问题就在定时器上

void ADC_TIM2_Configuration(u16 arr)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ure;//定时器时基配置结构体变量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设置定时器TIM2时钟 使能外设时钟

        TIM_DeInit(TIM2);//先设置缺省

        TIM_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计时周期
        TIM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83;//预分频
        TIM_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时钟频率不分割
        TIM_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使用PWM1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使能输出比较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 / 2;//初始比较寄存器的值
        TIM_OC2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trlPWMOutputs(TIM2, 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允许TIM2定时重载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OC2Ref);
}

void ADC_DMA_Configuration()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ADC1使用DMA2控制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ADC1在通道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_DR_AD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adc_dat;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关闭FIFO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FIFO阈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内存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外设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F407的ADC1在通道0上有两个数据流,这里选择数据流0

        /*dma中断配置*/
        DMA_ITConfig(DMA2_Stream0, DMA_IT_TC, EN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0, DMA_IT_TCIF0);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 DMA_FLAG_TCIF0);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使能dma2通道0的数据流0
}

void ADC_Configuration(u16 sample_perio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TIM2_Configuration(sample_period);
        ADC_DMA_Configuration();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打开ADC1时钟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此处只用到一个ADC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单ADC下随便设置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不使用DMA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 //ADC时钟分频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使用12为分辨率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 //使用外部触发,使用定时器2的捕获比较通道2来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使用上升沿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通道个数1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初始化ADC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1,1,ADC_SampleTime_84Cycles);
        /*使用ADC触发DMA来传输*/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ADC_DMACmd(ADC1,ENABLE);//使能ADC1的DMA传输

        ADC_Cmd(ADC1,ENABLE);//使能ADC1外设

        TIM_Cmd(TIM2,ENABLE);//使能定时器2
}

网友A:
看我们一代示波器就可以,三个ADC都做了,全部采用的定时器触发,独立的DMA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们一代示波器就可以,三个ADC都做了,全部采用的定时器触发,独立的DMA传输

看了例程,照着配置还是这样,只触发了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定时器中断的问题,我也没开定时器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例程,照着配置还是这样,只触发了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定时器中断的问题,我也没开定时器中断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DMA_Mode_Normal 肯定就转换一次啊,能连续转换才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DMA_Mode_Normal 肯定就转换一次啊,能连续转换才奇怪了

谢谢啊,解决了。这程序是从F103上移植过来的,103上设置成DMA_Mode_Normal 是可以连续转换的 。没想到407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啊,解决了。这程序是从F103上移植过来的,103上设置成DMA_Mode_Normal 是可以连续转换的 。没想到40 ...

那不会,你的F1就使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会,你的F1就使错了

我不清楚了,看f103例程都这样,实际用也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清楚了,看f103例程都这样,实际用也没问题的

那看来一个在错着。

网友C(2021-03-23):
引用 楼主:
谢谢啊,解决了。这程序是从F103上移植过来的,103上设置成DMA_Mode_Normal 是可以连续转换的 。没想到40 ...

您好,我也有这方面问题 可否看下例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有这方面问题 可否看下例程呢

参考发布的V5板子一代示波器的bsp_adc.c文件即可,里面做了一个定时器同时触发ADC1,ADC2和ADC3的例子,DMA方式,你看下即可,比较好理解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