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Framewin窗口CreateWindow或者CreateEdit都会被覆盖

楼主(2019-07-24):
       我的Framewin是用Guibulider创建的,然后再在WM_INIT_Dialog消息中CreateWindow或者CreateEdit,运行之后,只要点击FrameWin的空白处,这些手动创建的控件都会消失
       但是Guibulider中创建的控件就不会,实在搞不明白什么原因,忘有大神解释下?

代码

代码

网友A:
这些控件的父窗口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控件的父窗口是谁

    hChildItem = WM_CreateWindowAsChild(WINDOW_START_X, WINDOW_START_Y, (MULITIEDIT_SIZE_X + MULITIEDIT_GAP_X) * N_BAT_CELL - MULITIEDIT_GAP_X, MULITIEDIT_SIZE_Y, hChildItem, WM_CF_MOTION_X |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_cbMotion, 0);
    是一个Window,  这个Window的父窗口是GUIbulider创建的Framewin

网友:
引用 楼主:
hChildItem = WM_CreateWindowAsChild(WINDOW_START_X, WINDOW_START_Y, (MULITIEDIT_SIZE_X + MULIT ...

直接将这些控件创建到FrameWin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