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RTX的邮箱的问题

楼主(2019-07-24):
看例程是在任务内进行发送的一个消息到邮箱,如果这个消息还没被取走,第二次又发送了,会不会造成第一次的消息被改变???因为是传递的消息地址
因为这个消息是任务内的局部变量,发送了第一次 消息后,其他任务还没取走这个消息,又再次的发送,因为提交的是地址,那第一次的消息实际内容是不是也被改变了???
这里是不是要用申请内存方式才可以了????

网友A:
这个是低优先级任务给高优先级任务发,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低优先级任务给高优先级任务发,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老大,要是高优先级任务给低优先级的发,是不是只能通过动态申请内存方式了??有没有其他方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要是高优先级任务给低优先级的发,是不是只能通过动态申请内存方式了??有没有其他方式啊

要做动态内存申请,使用完毕后释放。
算是一种比较标志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