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倒腾了一天一夜成功实现Matlab波形传输和后期数据分析功能(串口版)

楼主(2019-07-25):
爽歪歪

网友A:
用脚本程序还是有点不好搞,可以试一下用GUI工具箱作出界面,然后写回调的方法

网友B:
好东西,用网口可以大数据实时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脚本程序还是有点不好搞,可以试一下用GUI工具箱作出界面,然后写回调的方法

这种方式还是很爽的,简单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用网口可以大数据实时处理了

准备测试下网口

网友C:
这个好省事哎,之前用的时候都是先串口保存一段数据,然后matlab加载做fft硬汉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怎么做的吗?非常感谢。

网友D:
感觉最近的一些分享都跟H7-Tool的功能相关

网友A:
%创建串口==========================
global coma;%串口变量
coma=serial('COM1');%创建串口对象
%设置串口==========================
set(coma,'BaudRate',19200,'DataBits',8,'InputBufferSize',1024,'OutputBufferSize',1024);%配置串口属性

%打开串口==========================
  try     %尝试执行的语句;
    fopen(coma);
  catch   %出错后执行的语句
       msgbox('串口A打开失败!');
       set(handles.START,'value',0,'String','启动');
      return;
  end;

%关闭串口==========================
try
     com=instrfind;
      fclose(com);
      delete(com);
      clear com;
  catch
      msgbox('串口关闭失败!');
  end;

%删除已存在的所有串口对象===================
      com=instrfind;
      delete(com);
      clear com;

%读出com全部数据==========================
RX=fread(coma,coma.BytesAvailable);

%发送数据全部数据(用for循环发不出错)===============
    for i=1:8
    fwrite(coma,TX(i),'uint8');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串口==========================
global coma;%串口变量
coma=serial('COM1');%创建串口对象

一样,简单的串口都写都是fread,fwrite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简单的串口都写都是fread,fwrite方式

是的呢,比单片机一大长串的配置的代码,MATLAB简直不能再爽了.
我也开始也是做一些东西用流水线式的代码一个脚本文件搞定、
后来需要界面,界面上有按钮,包含选择打开那个串口的选项卡,打开关闭串口的按钮,发送等按钮
就不得不用GUI工具箱了;有界面交互操作的东西,还是得GUI工具箱;
一时用一时爽,一直用一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呢,比单片机一大长串的配置的代码,MATLAB简直不能再爽了.
我也开始也是做一些东西用流水线式的代 ...

按钮功能都用不到,启动暂停即可,非常省事,现在准备再做个WIFI版的,齐活,可以无线做数据分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钮功能都用不到,启动暂停即可,非常省事,现在准备再做个WIFI版的,齐活,可以无线做数据分析了。

看来是玩MATLAB要玩中毒了,
真是一时玩一时爽,一直玩一直爽;
我也是MATLAB中毒患者;
只要涉及到数据分析的都用MATLAB写;
但是问题来了,当我要发布我做的软件的时候我就崩溃了
32bit,64bit兼容,打包到exe,还有Linux平台,
这一点不好弄。

网友:
超级勤奋,赞!

网友:
Matlab R2014a 所有文档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FjhQsB7MF_ZoevVfrIvgw 提取码: 7jrn
Matlab 2015a官方文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2xUSvF4J9r5B1R07b6cWiQ 提取码: xzgd
后边年份貌似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最近的一些分享都跟H7-Tool的功能相关

都是连接wifi,H7 tool 可以做成无线烧录调试器、无线数据采集分析仪、无线示波器、无线信号发生器、....太强大了

网友:
不攒不舒服斯基

网友E:
为毛不搞搞 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毛不搞搞 python...

matlab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省事哎,之前用的时候都是先串口保存一段数据,然后matlab加载做fft硬汉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怎么做的 ...

后面会全部开源分享给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