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画线在窗口的Z轴问题

楼主(2019-07-25):
我现在要画圆在窗口的最前面,后面有TEXT控件以及一个背景窗口,我测试了下在wm_paint中画线只能在窗口前,而不能在TEXT控件前,如何控制控件的Z轴序列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好像做不到。。。 可以在button的winpain里面画圆看看?

网友A:
还有个变通的方法,建个透明窗口,顶到最上面,在这个透明窗口再画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变通的方法,建个透明窗口,顶到最上面,在这个透明窗口再画圆。

卧槽,好像有点道理,这样应该可行,我试试,谢谢大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