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8.40使用STLINK无法识别

楼主(2019-07-25):
之前一直是使用MDK加STLINK调试STM32现在切换到IAR+STLINK,结果无法下载,还无法识别STLINK
换成JLINK则没有问题。STLINK怎么都下载不进去。有遇到过的同僚么?

楼主:
使用STLINK_V3SET

楼主:
使用以前老STLINK可以,新的V3SET不成功。

网友A:
上IAR的这几次的更新记录里面检索STLINK V3,如果没有,就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IAR的这几次的更新记录里面检索STLINK V3,如果没有,就是不支持

很奇怪,IAR for STM8能支持STLINK V3。IAR8不知道还是不太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奇怪,IAR for STM8能支持STLINK V3。IAR8不知道还是不太方便了。

支持的,要选择对应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的,要选择对应的版本

哈哈,感谢感谢,可以下载了。但是有个新问题,下载之后不能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