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创建1个WINDOW、120个EDIT控件、120个TEXT控件,5个MULITIEDIT控件刷新很慢

楼主(2019-07-25):
          我用Create创建1个WINDOW、120个EDIT控件、120个TEXT控件,5个MULITIEDIT控件,界面刷新出来很慢,用Guibuilder创建的就很快,

    我屏幕的填充速度应该没问题,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界面刷新速度和给定的缓存大小有关系。 你这个界面的窗口和控件,需求的RAM在20KB左右吧。 那么最好设定3倍以上
1. 记得开启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WM_CF_SHOW);
2. 这些控件的父窗口不要是默认的WM_HBKWIN。 如果你没有指定的话,就会是默认的HBKWI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界面刷新速度和给定的缓存大小有关系。 你这个界面的窗口和控件,需求的RAM在20KB左右吧。 那么最好设定3倍 ...

1. 我用的是单片机自带的RAM, 总共才48K,我分配了32K;
2. 开启了WM_SetCreateFlags没有效果
3. 我如果不是动态创建,用GUIbuilder创建就不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我用的是单片机自带的RAM, 总共才48K,我分配了32K;
2. 开启了WM_SetCreateFlags没有效果
3. 我如果 ...

那可能是emwin的函数实现方式问题了。
GUIbuilder是用的资源列表方式,可能是一次性分配内存,然后执行一次gui_exec()即可显示
你这个单次创建,每次执行一次gui_exec(),所以费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emwin的函数实现方式问题了。
GUIbuilder是用的资源列表方式,可能是一次性分配内存,然后执行 ...

我买个大点的内存芯片再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