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张照片背景上显示没有背景的汉字

楼主(2019-07-25):
前言
我给我的显示器添加一张背景图片后,发现很多汉字都有奇怪的一个背景
原因
我显示汉字的时候,设置了显示的背景色
GUI_SetColor(GUI_NAME_ON_COLOR);

GUI_SetBkColor(GUI_RED);
GUI_SetFont(GUI_FONT_16_1);
GUI_DispStringAt("123456", 0, 0);

汉字的背景色叠加到图片上很恶心,如下图(我故意让背景成红色,更恶心

问题
请问各位大哥有其他解决办法吗,让叠加的汉字没有背景?

楼主:
搞定了: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

楼主:
GUI_TEXTMODE_NORMAL 设置为显示正常文本。这是默认设置,该数值等同于 0。
GUI_TEXTMODE_REV 设置为显示反转文本。
GUI_TEXTMODE_TRANS 设置为显示透明文本。
GUI_TEXTMODE_XOR 设置为反相显示的文本。

网友A: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你好,我这有块ILI9488的3.5寸屏,需要用四线SPI接口去先进行配置。 论坛看到你之前弄过,可以提供一个驱动Demo参考一下吗,我折腾了几天还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这有块ILI9488的3.5寸屏,需要用四线SPI接口去先进行配置。 论坛看到你之前弄过,可以提供一个驱动 ...

不太了解你的这个型号   我的是SPI+RGB
配置文件已经上传,SPI发送后,RGB就能点亮了。
你的屏的配置文件和我的不一样,要找厂家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了解你的这个型号   我的是SPI+RGB
配置文件已经上传,SPI发送后,RGB就能点亮了。
你的屏的配置文 ...

没看着配置文件,是不是先用SPI接口配置初始化屏,然后用LTDC来点亮屏幕。可以参考一下你驱动屏幕的那一部分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着配置文件,是不是先用SPI接口配置初始化屏,然后用LTDC来点亮屏幕。可以参考一下你驱动屏幕的那一 ...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7&page=1#pid163527这个里面有配置文件的驱动代码C040WQH01NS-C初始化代码 .txt,使用spi配置,其他和RGB一样,ltdc配置后就能用。

当然了  你的配置和我的基本不可能一样。所以你要找自己供应商要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