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按钮显示位图出错

楼主(2019-07-25):
// 初始化按钮控件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B_ASCII);
        BUTTON_SetBitmapEx(hItem, BUTTON_BI_UNPRESSED, &bmbutton, 18, 18); …………………………………………报错
        break;

按照论坛的教程敲的,button的位图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是编译总显示“error:bmbutton undeclared(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但是前面有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long _acbutton[] ={……},把位图导入了,请问应该怎么改

楼主:
声明前面也写了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button = { //--------------(1)
48, // xSize
48, // ySize
256, // BytesPerLine
32,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button,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8888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声明前面也写了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button = { //--------------(1)
48, // xSize

声明前面写了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button了吧

写了的话,那就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明前面写了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button了吧

写了的话,那就没问题的

感谢答复,我检查过声明确实写了,还是不行。于是我又尝试了简单地把位图显示(抛开按钮),也是按照教程敲的代码,报出如下错误,求助!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答复,我检查过声明确实写了,还是不行。于是我又尝试了简单地把位图显示(抛开按钮),也是按照教程 ...

你这个应该是GCC之类的编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