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论坛源文件列表和功能,方便更改代码

楼主(2019-07-26):
原文:http://www.discuz.net/thread-3776908-1-1.html

在upload目录里面的文件,先从根目录开始,根目录文件一般都是入口,即执行具体功能的代码一般不在这些文件中,而是在其调用的文件中。
admin.php 系统站点管理入口文件
api.php Discuz!合作应用入口文件(例如漫游、支付宝什么的都走这里)
connect.php QQ互联入口文件
cp.php 应用入口文件
crossdomain.xml 数据交互文件,如果在里面定义其它站点的地址,那么这两个不同站点就可以交互数据
favicon.ico 图标文件,显示在浏览器的标题栏
forum.php 论坛入口文件
group.php 群组入口文件
home.php 家园入口文件
index.php 功能与portal.php基本相同
member.php 用户信息入口文件
misc.php 网站用户常用操作入口文件,例如像评分、收藏等功能都是走这个文件的
plugin.php 插件入口文件
portal.php 门户入口文件
robots.txt  在这个文件中加上具体的地址,可以防止被搜索蜘蛛检索到
search.php 搜索功能入口程序
userapp.php 用户应用入口程序

API目录中的文件主要是和Discuz!进行合作的商家的应用程序,一般不要也无需修改,这里不多说明。想了解的可以单独问我,这个目录的大部分文件现在都解密了。
archiver目录中只有一个index.php,就是经常说的无图版程序的入口,这个一般不是给人看的,是给机器人看的。
config目录中有两个文件,config_global_default.php是你在安装论坛的时候就要修改的配置文件,另一个config_ucenter_default.php是自动生成的,一般不能手动修改内容,否则会导致出错。
data目录下的文件通常是动态缓存文件,这些文件里面都带有可以被调用的常量,当然附件、头像等等也是在这里保存的,这个不多说明,实际功能打开看就知道了。
install是安装程序的目录,里面文件的含义没有太多解释的意义了,这里省略。
uc_client和uc_server目录中的文件关系到UCentre的运行,一般里面的内容不推荐修改,同理省略。

static目录中的文件全部属于静态文件,例如像图片、预览什么的,这里我只对下面js目录中的文件进行说明
Discuz!中许多的Ajax效果都是这个文件中的代码来实现的,会Javascript的可以尝试去改下,后面我生效的位置进行说明
admincp.js 站点管理
bbcode.js Discuz!代码效果实现
calendar.js 日历
common.js 系统全局
common_diy.js 首页DIY效果
common_extra.js 功能基本同common.js
editor.js 编辑器效果
forum.js 论坛效果
forum_moderate.js 论坛管理
forum_post.js 论坛发帖
forum_slide.js 论坛边栏
forum_viewthread.js 论坛主题浏览
google.js google搜索
home.js 家园
home_blog.js 家园日志
home_drag.js 家园,表格拖动
home_friendselector.js 家园好友选择
home_uploadpic.js 家园图片上传
logging.js 登录
md5.js MD5加密
portal.js 首页
portal_diy.js 首页DIY
portal_upload.js 首页上传
register.js 注册页面
seditor.js 编辑器效果
smilies.js 表情
space_diy.js 个人空间DIY
threadsort.js 主题排序
tree.js 树形列表
userapp_swfobject.js FLASH批量上传

接着回到根目录,这里我对templates/default目录中的模板文件的功能做下解释
其中userapp和style里面的模板分别对应着应用和家园风格,mobile目录的模板对应的是3G手机版,search目录里面是搜索页面模板,ranklist对应的是排行榜模板,tag目录中的是标签,group里面的是群组模板,home中的是家园模板,portal里面的是文章首页模板,这些对插件作者来说一般用不上,这里就不多叙述了。
只说下面的目录,后面对文件被调用的场合进行说明
default/member 下面有四个文件
getpasswd.htm 密码取回
login.htm 用户登录
login_simple.htm 同上,但是功能简单点
register.htm 用户注册
default/common 下面的css我不做解释,因为对做插件的人来说基本用不上,有兴趣的请自行请教模板风格作者,同样对使用的场合进行说明
block_forumtree.htm 论坛树形列表模块
block_thread.htm 主题模块
block_userinfo.htm 用户信息模块
buyinvitecode.htm 邀请码购买
css_sample.htm CSS样例
editor.htm 编辑器
editor_menu.htm 编辑器菜单按钮
extcredits.htm 拓展积分列举
faq.htm 使用帮助
footer.htm 站点底部文件,一般的模板文件都要调用这个模板以正常显示底部信息
footer_ajax.htm 同上
header.htm 头部文件,一般的模板文件都要调用这个文件以正常显示头部信息
header_ajax.htm 同上
header_common.htm 同上
header_diy.htm 同上
invite.htm 邀请注册
preview.htm 也来
pubsearchform.htm 搜索
report.htm 报告
seccheck.htm 验证码检查
seditor.htm 编辑器
sendmail.htm 邮件发送页
showmessage.htm 提示信息页面,在PHP程序中使用showmessage函数出来信息使用的模板就是这个
simplesearchform.htm 搜索
stat.htm 站点统计
userabout 用户应用信息
default/forum 一般论坛里面的PHP程序所调用的模板文件都是在这里(小提示,一般htm对应的php文件文件名都是有类似字符的,很好认的)
activity_applist_more.htm 应用列表
activity_applylist.htm 应用列表
activity_export.htm 导出
ajax_albumlist.htm 相册列表
ajax_attachlist.htm 附件列表
ajax_imagelist.htm 图片列表
ajax_secondgroup.htm 拓展用户组
ajax_threadlist.htm 主题列表
announcement.htm 公告
attachpay.htm 附件收费
attachpay_view.htm 收费附件付费记录浏览
comment.htm 点评
comment_more.htm 同上
debate_umpire.htm 辩论
discuz.htm 论坛首页
discuzcode.htm Discuz!代码
editor_ajax.htm 编辑器
editor_menu_forum.htm 论坛菜单
forumdisplay.htm 主题列表浏览
forumdisplay_fastpost.htm 快速回复框架
forumdisplay_leftside.htm 主题列表浏览边栏
forumdisplay_list.htm 主题列表
forumdisplay_passwd.htm 论坛密码输入页面
forumdisplay_subforum.htm 二级论坛框架
index.htm 空文件,作用是防止列目录
index_navbar.htm 头部导航栏
modcp.htm 版主管理后台
modcp_announcement.htm 版主管理后台公告发布
modcp_forum.htm 版主管理后台论坛管理
modcp_forumaccess.htm 版主管理后台论坛权限设置
modcp_home.htm 版主管理后台主页
modcp_log.htm 版主管理后台记录查看
modcp_login.htm 版主管理后台登录页
modcp_member.htm 版主管理后台用户管理
modcp_moderate.htm 版主管理后台主题批量管理
modcp_moderate_float.htm 版主管理后台主题管理浮动窗口
modcp_post.htm 版主管理后台帖子管理
modcp_recyclebin.htm 版主管理后台回收站
modcp_recyclebinpost.htm 版主管理后台回收站帖子浏览页
modcp_report.htm 版主管理后台用户报告管理
modcp_thread.htm 版主管理后台主题管理
pay.htm 收费主题
pay_view.htm 收费主题付费记录查看
post.htm 跟发帖有关的模板,这个是全局模板
post_activity.htm 发表活动主题
post_attachlimit.htm 附件限制信息页面
post_debate.htm 发表辩论主义
post_editor_attribute.htm 编辑器
post_editor_body.htm 编辑器主题
post_editor_extra.htm 编辑器附件功能
post_editor_option.htm 编辑器
post_forumselect.htm 发帖时论坛列表选择
post_infloat.htm 浮动发帖页面
post_poll.htm 投票主题发布页面
post_reward.htm 发表悬赏主题
post_sortoption.htm 排序选项
post_trade.htm 发表商品主题
postappend.htm 以往帖子列表浏览
rate.htm 用户评分
rate_view.htm 评分记录
recommend.htm 主题推荐
relatekw.htm 标签生成页
search_sortoption.htm 搜索
stat_main.htm 站点统计首页
stat_memberlist.htm 站点统计,用户统计
stat_misc.htm 站点统计,例如像竞价、主题等等的统计
stat_onlinetime.htm 站点统计,在线时间统计
stat_team.htm 站点统计,管理团队
stat_trade.htm 站点统计,交易统计
tag.htm 标签
topicadmin.htm 全局模板,配合下面的使用
topicadmin_action.htm 浏览主题时选择主题管理操作的下拉列表项目
topicadmin_getip.htm 帖子IP查看页
topicadmin_modlayer.htm 管理主题时候,悬浮的带有置顶、移动、精华等常用操作的小浮窗
trade.htm 商品主题全局模板
trade_displayorder.htm 商品主题基本信息
trade_info.htm 商品信息浏览
trade_view.htm 商品交易记录浏览
upload.htm 附件上传
viewthread.htm 浏览的主题时调用的全局模板
viewthread_activity.htm 浏览活动主题
viewthread_debate.htm 浏览辩论主题
viewthread_fastpost.htm 浏览主题时快速发帖的框子
viewthread_from_node.htm 同viewthread_node.htm
viewthread_mod.htm 浏览主题时的管理项
viewthread_node.htm 浏览主题的时候显示的用户信息
viewthread_node_body.htm 同上
viewthread_pay.htm 浏览付费主题
viewthread_poll.htm 浏览投票主题
viewthread_poll_voter.htm 浏览投票主题的选项
viewthread_portal.htm 浏览文章
viewthread_printable.htm 浏览可打印版本
viewthread_reward.htm 浏览悬赏主题
viewthread_trade.htm 浏览商品主题
warn_view.htm 浏览帖子警告记录
不过前面都是打酱油的程序文件,真正的大牌现在才开始,返回根目录,看source目录把,主要执行具体功能的程序都在里面
source下面的discuz_version.php是Discuz!版本标示文件,这个文件是对当前Discuz!版本进行识别,一般不动的。
source下面的多个目录中,plugins目录是插件目录,如果你要用插件接口开发插件,一般文件都是放这个目录中的;language目录中是所有的语言包文件,里面的内容自己打开看就可以了;archiver目录中的是无图版的程序。这些一般是无关紧要的,这里就不浪费篇幅了。
class目录中都是调用库的文件,对一般的插件作者来说,只需要掌握下面的几个目录里面的文件就可以了 。
source\class\magic里面是所有的道具脚本文件,具体文件对应的道具功能到系统设置看就可以了
source\class\task里面是所有的论坛任务脚本文件
task_avatar.php 头像上传任务
task_blog.php 日志任务
task_connect_bind.php QQ互联任务
task_email.php 邮箱验证任务
task_friend.php 加好友的任务
task_gift.php 红包类任务
task_member.php 用户类任务
task_post.php 发帖任务
task_profile.php 完善用户信息的任务
task_promotion.php 空间任务
class\block\forum里面的文件是DIY论坛页面的时候,所用到的模块程序,这里的程序只管理数据的搜索方式而不管理数据的具体显示
block_activity.php 论坛活动
block_activitycity.php 论坛活动城市
block_activitynew.php 最新活动
block_forum.php 论坛
block_thread.php 主题
block_threaddigest.php 精华主题
block_threadhot.php 最热主题
block_threadnew.php 最新主题
block_threadspecial.php 特殊主题展示
block_threadspecified.php 分类主题展示
block_threadstick.php 置顶主题展示
block_trade.php 商品主题展示
block_tradehot.php 最热商品主题展示
block_tradenew.php 最新商品主题展示
block_tradespecified.php 商品分类信息展示
blockclass.php 只有几行的程序,用来显示论坛对应的名称,不作为单独的模块
module目录中,对一般插件作者来说,掌握forum/home/group/member/misc这5个目录的程序文件含义就足够了,另外这些文件调用的模板与templates/default下面的目录结构和文件是对应的,这点非常好辨别,所以如果要修改对应的模板显示方式的话,去按照这个规则找htm文件改就可以了。
source\module\forum 管理所有与论坛有关的程序
forum_ajax.php  论坛ajax效果程序
forum_announcement.php 论坛公告
forum_attachment.php 论坛附件下载
forum_forumdisplay.php 论坛主题列表
forum_group.php 群组论坛
forum_image.php 论坛图片
forum_index.php 论坛首页
forum_index_mobile.php 论坛首页——手机版
forum_misc.php 杂项功能,例如像评分收藏什么都在这里
forum_modcp.php 论坛版主管理
forum_post.php 论坛帖子发表所用到的程序
forum_redirect.php 帖子跳转,例如查看上一主题、下一主题就用到这个文件
forum_relatekw.php 标签聚合
forum_relatethread.php 相关主题显示
forum_rss.php RSS调用
forum_tag.php 标签浏览
forum_topicadmin.php 主题浏览页面的主题管理
forum_trade.php 商品交易
forum_viewthread.php 浏览主题时的主程序
source\module\group 管理所有和群组有关的程序
group_attentiongroup.php 我关注的群组
group_index.php 群组首页
group_my.php 我的群组
source\module\home 管理所有和家园有关的程序
home_editor.php 家园编辑器
home_invite.php 家园,邀请注册
home_magic.php 家园,道具
home_medal.php 家园,勋章
home_misc.php 家园,杂项操作
home_rss.php 家园RSS
home_space.php 家园空间
home_spacecp.php 家园空间后台管理
home_task.php 家园,任务操作
source\module\member 功能比较杂,下面详细说
member_activate.php 用户激活
member_clearcookies.php 信息清理
member_connect.php QQ互联
member_connect_logging.php 互联登录
member_connect_register.php 互联注册
member_emailverify.php Email验证
member_getpasswd.php 获取密码
member_logging.php 标准登录
member_lostpasswd.php 找回密码
member_register.php 用户注册
member_regverify.php 注册验证
member_switchstatus.php 状态切换,例如从隐身切换到非隐身
source\module\misc 功能也比较杂,下面详细说
misc_buyinvitecode.php 邀请码购买
misc_diyhelp.php DIY帮助
misc_error.php 错误提示页
misc_faq.php 论坛自带的帮助
misc_initsys.php 所有云服务功能在此
misc_invite.php 邀请注册
misc_manyou.php 漫游程序
misc_mobile.php 手机版杂项功能
misc_ranklist.php 排行榜页面
misc_report.php 用户报告
misc_seccode.php 验证码生成程序
misc_secqaa.php 验证提问生成程序
misc_stat.php 站点统计
misc_swfupload.php 附件快速批量上传
misc_tag.php 标签管理
source\admincp下面的都是和系统站点设置相关的文件,下面的目录的文件不必掌握,只需要知道cloud是跟云服务有关的系统设置就可以了
source\admincp\moderate是跟后台审核有关的程序,内容说明如下
  moderate_article.php 文章审核
  moderate_blog.php 日志审核
  moderate_comment.php 评论审核
  moderate_doing.php 动态审核
  moderate_member.php 用户审核
  moderate_picture.php 上传图片审核
  moderate_portalcomment.php 门户评论审核
  moderate_reply.php 回复审核
  moderate_share.php 分享审核
  moderate_thread.php 主题审核
source\admincp
admincp_addons.php 认证插件作者管理
admincp_admingroup.php 管理组管理
admincp_adv.php 广告管理
admincp_album.php 相册管理
admincp_albumcategory.php 相册分类管理
admincp_announce.php 公告管理
admincp_article.php 文章管理
admincp_attach.php 附件管理
admincp_block.php 模块管理
admincp_blockstyle.php 模块风格
admincp_blockxml.php 同上
admincp_blog.php 日志管理
admincp_blogcategory.php 日志分类管理
admincp_card.php 卡密生成
admincp_checktools.php 检查工具
admincp_click.php 家园访问
admincp_cloud.php 云服务
admincp_comment.php 评论管理
admincp_counter.php 论坛统计更新
admincp_cpanel.php 调用库,调用一些函数
admincp_credits.php 积分设置
admincp_db.php 数据库管理
admincp_district.php 分类信息模型
admincp_diytemplate.php 模板DIY管理
admincp_doing.php 后台设置搜索功能
admincp_domain.php 导航栏管理
admincp_ec.php 电子商务
admincp_faq.php 论坛帮助管理
admincp_feed.php 动态设置
admincp_forums.php 论坛设置
admincp_founder.php 创始人设置
admincp_group.php 用户组设置
admincp_index.php 后台首页
admincp_login.php 后台登陆页面
admincp_logs.php 系统记录查看
admincp_magics.php 道具设置
admincp_main.php 调用的模板,显示头部信息用途
admincp_medals.php 勋章设置
admincp_members.php 会员设置
admincp_menu.php 系统设置中的菜单
admincp_misc.php 杂项设置,在线列表,友情链接等等的
admincp_moderate.php 审核管理,直接调用下面moderate目录的程序
admincp_nav.php 系统设置中的导航栏
admincp_perm.php 权限设置
admincp_pic.php 上传图片管理
admincp_plugins.php 插件管理
admincp_portalcategory.php 门户文章分类管理
admincp_postcomment.php 帖子点评管理
admincp_postsplit.php 帖子批量管理
admincp_profilefield.php 用户信息设置
admincp_prune.php 过滤词语设置
admincp_quickquery.php 快速SQL语句设置
admincp_recyclebin.php 回收站管理
admincp_recyclebinpost.php 回收站帖子管理
admincp_report.php 报告管理
admincp_search.php 搜索管理
admincp_setting.php 系统全局设置
admincp_share.php 分享设置
admincp_smilies.php 表情设置
admincp_specialuser.php 特殊用户设置
admincp_styles.php 风格设置
admincp_tag.php 标签管理
admincp_tasks.php 任务管理
admincp_templates.php 模板管理
admincp_threads.php 主题管理
admincp_threadsplit.php 主题批量管理
admincp_threadtypes.php 主题分类
admincp_tools.php 系统工具
admincp_topic.php 主题批量管理,不是单独使用的
admincp_tradelog.php 商品交易记录
admincp_usergroups.php 用户组设置
admincp_verify.php 用户验证管理
discuzdb.md5 标准数据库校验文件数据文件
discuzfiles.md5 标准程序文件校验文件数据文件,里面记录了标准文件的尺寸信息
\source\function下面就全部都是函数文件了,这些文件真的很好用的,里面有很多强大的函数,调用这些文件就能用了。
\source\function\cache里面的文件跟缓存文件生成有关,不必掌握。
source\function 我把和这些函数有关的操作写出来
  function_admincp.php 系统设置
  function_attachment.php 附件操作
  function_block.php 模块
  function_blog.php 日志
  function_cache.php 缓存
  function_cloud.php 云服务
  function_comment.php 评论
  function_connect.php QQ互联
  function_core.php 大量的核心函数在这里,相当于旧版本的global.func.php
  function_credit.php 积分操作
  function_delete.php 删除操作
  function_discuzcode.php Discuz!代码
  function_domain.php 导航栏
  function_ec_credit.php 积分交易
  function_editor.php 编辑器
  function_exif.php 相片exif信息
  function_feed.php 动态管理
  function_filesock.php 远程文件
  function_forum.php 论坛
  function_forumlist.php 论坛列表
  function_friend.php 好友
  function_group.php 群组
  function_grouplog.php 群组记录
  function_home.php 家园
  function_importdata.php 导出数据
  function_magic.php 道具
  function_mail.php 邮箱操作
  function_manyou.php 漫游
  function_member.php 用户
  function_message.php 信息
  function_misc.php 杂项函数
  function_plugin.php 插件
  function_portal.php 门户
  function_portalcp.php 门户后天
  function_post.php 帖子
  function_profile.php 个人信息
  function_search.php 搜索
  function_seccode.php 验证码
  function_share.php 分享
  function_space.php 个人页面
  function_spacecp.php 个人页面设置
  function_stat.php 站点统计
  function_sysmessage.php 系统信息
    function_threadsort.php 主题排序
    function_trade.php 商品交易
    function_userapp.php 用户应用
最后就是\source\include文件了,很多操作通过入口程序后,执行的具体代码都在这里。其中\source\include\cron里面全部是计划任务的脚本文件。重点介绍modcp\post\space\thread\topicadmin这5个目录里面的文件含义
\source\include\modcp 版主后台程序都在这里
modcp_announcement.php 公告
modcp_forum.php 论坛标记
modcp_forumaccess.php 论坛权限
modcp_home.php 主页
modcp_log.php 运行记录
modcp_login.php 登录页面
modcp_member.php 用户编辑
modcp_moderate.php 审核
modcp_noperm.php 无权限提示页面
modcp_plugin.php 插件管理
modcp_recyclebin.php 回收站
modcp_recyclebinpost.php 回收站帖子
modcp_report.php 用户报告
modcp_thread.php 主题批量管理
\source\include\post 帖子发表操作都在这里进行
post_albumphoto.php 发表相册照片
post_editpost.php 编辑帖子
post_newreply.php 发新回复
post_newthread.php 发新主题
post_newtrade.php 发新商品主题
post_threadsorts.php 主题分类信息
\source\include\space 个人设置信息的操作都在这里进行
space_activity.php 邮箱验证
space_album.php 我的相册
space_blog.php 我的日志
space_debate.php 我的辩论
space_doing.php 我的动作
space_favorite.php 个人收藏
space_friend.php 我的好友
space_home.php 我的家园
space_index.php 我的设置主页
space_notice.php 个人提醒
space_plugin.php 跟插件有关的设置
space_pm.php 论坛内短信息
space_poll.php 我的投票
space_profile.php 我的个人信息
space_reward.php 我的悬赏
space_share.php 我的分享
space_thread.php 我的主题
space_trade.php 我的商品交易
space_videophoto.php 视频验证
space_wall.php 我的空间风格设置
\source\include\space\thread 所有的特殊主题的操作都单独在这个文件夹中的文件中进行
  thread_activity.php 活动主题
  thread_debate.php 辩论主题
  thread_pay.php 收费主题
  thread_poll.php 投票主题
  thread_printable.php 主题打印
  thread_reward.php 悬赏主题
  thread_trade.php 商品主题
\source\include\space\topicadmin 记得在浏览主题的时候下拉的主题管理菜单吗?主要的管理操作代码都在这里的文件中
topicadmin_banpost.php 屏蔽帖子
topicadmin_copy.php 主题复制
topicadmin_delcomment.php 删除评论
topicadmin_delpost.php 删除帖子
topicadmin_getip.php 查看发帖人的IP
topicadmin_merge.php 合并主题
topicadmin_moderate.php 主题推荐、精华、指定、移动等操作
topicadmin_refund.php 强制退款
topicadmin_removereward.php 取消悬赏
topicadmin_repair.php 修复主题
topicadmin_restore.php 同上
topicadmin_split.php 主题分割
topicadmin_stamp.php 主题鉴定
topicadmin_stamplist.php 主题鉴定的标印列表
topicadmin_stickreply.php 回复贴内指定
topicadmin_warn.php 对某个帖子进行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