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rintf 打印到电脑com口显示

楼主(2019-07-27):
            adc = GetADC();

            /* 注意: 末尾只有 \r回车, 没有\n换行,可以使PC超级终端界面稳定在1行显示 */
            {
                /* 超级终端界面上会显示一个不断旋转的字符
                增加这个功能,是为了避免程序死机的假象,因为ADC采样值很稳定
                */

                static uint8_t pos = 0;

                if (pos == 0)
                    printf("|");
                else if (pos == 1)
                    printf("/");
                else if (pos == 2)
                    printf("-");
                else if (pos == 3)
                    printf("\\");        /* 注意:这个特殊字符需要转义 */

                if (++pos >= 4)
                {
                    pos = 0;
                }

                printf(" PC4口线ADC采样值 = %5d , 电压 = %4dmV\r",
                    adc, ((uint32_t)adc * 2500) / 4095);

根据历程提示,始终达不到红色字体说明的效果,这段代码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备份下SecureCRT6.2.0汉化绿色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718&fromuid=58
(出处: 安富莱电子官方网站)

楼主:
这段代码要显示的效果是: 超级终端界面上会显示一个不断旋转的字符;但是实际上并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代码要显示的效果是: 超级终端界面上会显示一个不断旋转的字符;但是实际上并没有

二楼回复了,要用我的这个软件才行。

网友:
拓展功能,要配套对接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原来如此啊!!!新的地方终于找到了,还以为之前的账号不能用呢?感谢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