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在f1上使用emWin(8875),有没有最低ram要求?rct6可以吗?

楼主(2019-07-29):
请问在f1上使用emWin,有没有最低ram要求?rct6可以吗?
不知道用8875作为驱动的话,对RAM要求大不大,RAM的大小会严重影响效果吗?
谢谢版主了

网友A:
rct6多大RAM,有32KB,有的话,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t6多大RAM,有32KB,有的话,可以

版主,谢谢您百忙之中的回复

程序存储器大小:256 kB
数据RAM大小:48 kB
我只是用来做些工业控制界面,不做很炫的GUI操作的,尽量用8875里面的自带的GUI,如果画线,填充,图片能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谢谢您百忙之中的回复

程序存储器大小:256 kB

那没问题,够用,给emWin分配个20-25KB动态内存就行。剩下一半你做其它应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