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创建日历出现闪屏

楼主(2019-08-06):
        使用CALENDAR_Create(hWin,   270,  22,  RTC_DateStruct.Year+2000,  RTC_DateStruct.Month, RTC_DateStruct.Date, 2, GUI_ID_CALENDAR0, WM_CF_SHOW);创建日历后,界面会闪烁,是哪里问题啊,emwin版本是544,视频见附件

网友A:
窗口存储设备或者三缓冲使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存储设备或者三缓冲使能了没有。

使能了,如果我直接把时钟任务放到os的任务中,就正常,如果是放到icon的选择任务中,就会出现上边说的那种闪烁,闪烁的规律跟马哥窗口的定时器,大致一致,而且,创建日历后,汉字也会显示不完全,比如说显示电子书,这三个字,智慧显示“子书”,少一个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能了,如果我直接把时钟任务放到os的任务中,就正常,如果是放到icon的选择任务中,就会出现上边说的那 ...

先排除下是否是任务栈小了之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下是否是任务栈小了之类的问题。

任务栈不小,剩余还有1k多

楼主:
找到问题了, 好像是stemwin库的问题,换成keil带的库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好像是stemwin库的问题,换成keil带的库就好了

这就尴尬了,STemWin的库的确小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尴尬了,STemWin的库的确小问题比较多。

不过也挺奇怪的,为什么单独放到os的任务中就没问题

网友B:
新的matlab gui本质是基于webkit的,背后应该是html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matlab gui本质是基于webkit的,背后应该是html5

新版GUI的确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