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推荐一种非常好的新版DSP库源码移植方式,含V7,V6和V5的IAR以及MDK5的AC5和AC6版本

楼主(2019-08-09):
说明:
1、新版CMSIS V5.6里面的DSP库比以前的版本人性化了好多。
2、本帖为大家分享一种源码的添加方式,之前一直是用的库方便,不方便查看源码部分。
3、DSP教程可以还看第1版的,在我们的V5网盘里面有。第2版DSP已经开始努力制作中。
4、每个例子制作了三个版本,MDK5的AC5和AC6以及IAR,并且每个版本提供了源码和库两种移植方式。
注意事项:
1、MDK5请使用5.26及其以上版本,IAR请使用8.3及其以上版本。
2、由于MDK5的AC6在浮点处理上的强劲性能,所以每个例子必定会做一个AC6版本,但是AC6有两个地方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1)工程目录切记不要有中文路径,而且不要太长,否则会导致无法使用go to def以及调试的时候不正常。
(2)GBK编码文件使用汉字会报错,请修改为UTF-8,所以串口打印的时候,使用的串口助手要支持UTF-8,推荐用SecureCRT,设置如下:

V7程序模板:
V6程序模板:
V5程序模板:

库方式使用这样的,早期一直是用的这种方式:

而源码采用这种方式的:
程序里面是直接以下面这种方式关联的C文件,如果要将每个C单独添加的话,就太多了。

网友A:
是有图片吗?为啥看不见, 是我电脑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图片吗?为啥看不见, 是我电脑有问题么

更新好了。

网友B:
ARM_MATH_NEON,ARM_MATH_LOOPUNROLL这些定义及影响最好能讲解一下,弄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M_MATH_NEON,ARM_MATH_LOOPUNROLL这些定义及影响最好能讲解一下,弄不太明白。

嗯嗯,这在教程里面一定会做个说明
我先把官方的解释贴上

网友C(2020-09-24):
mdk版本是5.25,用ac5编译通过,不影响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k版本是5.25,用ac5编译通过,不影响使用吧?

不影响。

网友D(2021-09-01):
为啥看不到新版如何移植dsp库

网友:
为什么看不见新版的dsp库源码移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看不到新版如何移植dsp库

方法一样,新版有些骚操作,稍注意即可,下载个例子参考下

基于STM32H7的最新版DSP V1.9.0程序模板下载(2021-07-12)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815&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