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I的32位定点DSP库IQmath在H7和F4上的移植和使用

楼主(2019-08-09):
说明:
1、最近在制作第2版DSP教程,除了ARM家的,这次重点了解下载TI的DSP库,特此移植了一个TI的IQmath。
2、初次使用这个定点库,感觉在各种Q格式的互转,Q格式数值和浮点数的互转处理上更专业些,让人看了一目了然。
3、这个库的移植比较省事,直接添加库文件,设置头文件路径即可使用。原始的库可以从这里下载:
4、测试发现找个的这个库不能使用硬件FPU,需要关闭了测试才正常。虽然也提供了浮点的库,但是看代码,部分函数是用的C标准库API实现,所以研究价值不大。虽然关闭了FPU,但是并不影响研究,通过对比,方便我们更好的研究ARM的这个DSP。
注意事项:
1、MDK5请使用5.26及其以上版本,IAR请使用8.3及其以上版本。
2、由于MDK5的AC6在浮点处理上的强劲性能,所以每个例子必定会做一个AC6版本,但是AC6有两个地方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1)工程目录切记不要有中文路径,而且不要太长,否则会导致无法使用go to def以及调试的时候不正常。
(2)GBK编码文件使用汉字会报错,请修改为UTF-8,所以串口打印的时候,使用的串口助手要支持UTF-8,推荐用SecureCRT,设置如下:

配套例子和DSP库文档:

网友A:
可以使用带f的定点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带f的定点库

那个不行,我看了源码实现,是用的C标准库,所以参考价值不大。

网友:
这个能看到源码的?  IQmathLib-cm4f.lib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测试过正余弦函数, 计算速度是比arm的dsp库快一点点,

网友A:
源码在哪里可以看? 能否上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码在哪里可以看? 能否上传下

就在那个头文件里面,你现在我这个例子也行,直接宏定义定向到C标准库的API了。

网友B:
github原库下载好慢, 这个库 白工有下载下来么? 能给个网盘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github原库下载好慢, 这个库 白工有下载下来么? 能给个网盘链接?

有点大,让我给删掉了,我晚上再下载一份吧,上传到百度网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大,让我给删掉了,我晚上再下载一份吧,上传到百度网盘

感谢感谢,我这github下载只有20kb,有时候还会断开连接。 再次感谢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我这github下载只有20kb,有时候还会断开连接。 再次感谢白工。

我这里也不行了,最近最近不知道咋回事,前几天还好好的,白天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也不行了,最近最近不知道咋回事,前几天还好好的,白天我再试试

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个库 看了下是  TI  Stellaris® LM3S 系列的库,本以为可以在TI官网找到。 很奇怪的是。官网资料几乎全没了。

这个github里面的东西几乎都找不到了。
看样子是TI放弃了这个系列的芯片了。
TI  Stellaris® 系列 其中什么原因, 白工有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库 看了下是  TI  Stellaris® LM3S 系列的库,本以为可以在TI官网找到。 很奇怪的是。官网资料几 ...

是的,LM3和LM4是TI早年收购的流明系列,后来由于没有推广成功,基本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LM3和LM4是TI早年收购的流明系列,后来由于没有推广成功,基本放弃了。

这样啊,怪不得。

顺便,分享一个 github 下载工具,可以下载github项目中的某一个文件或文件夹
https://minhaskamal.github.io/DownGit/#/home

网友(2019-10-31):
这个很好使,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怪不得。

顺便,分享一个 github 下载工具,可以下载github项目中的某一个文件或文件夹

好工具 谢谢你分分享

网友C(2020-04-26):
这个库有没有源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库有没有源码啊?

这个库没有源码。

网友(2021-06-21):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用这块

网友(2021-09-22):
引用 楼主:
这个库没有源码。

老哥你好,请问有没有IQMath用在MO核上的库可以分享?

网友D(2023-04-14):
请问如何在使用math.h库文件来实现FFT等基本的信号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在使用math.h库文件来实现FFT等基本的信号处理呢

这个得用DSP库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7

网友E(2024-05-09):
这个库有cortex-M0的吗, 没有找到M0的, 有没有知道的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库有cortex-M0的吗, 没有找到M0的, 有没有知道的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DSP视频教程第12期:TI开源分享IQmath DSP源码,适用于所有Cortex-M内核,本期教程做个手把手移植 (2023-05-22)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296&fromuid=58

网友F(2024-10-01):
stm32g4上使用m4的库,为啥_IQtoF调用结果不对,要么是一个非常小的值要么是inf,其他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g4上使用m4的库,为啥_IQtoF调用结果不对,要么是一个非常小的值要么是inf,其他都是对的

试试这个新版的正常不。

DSP视频教程第12期:TI开源分享IQmath DSP源码,适用于所有Cortex-M内核,本期教程做个手把手移植 (2023-05-22)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