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按键FIFO中ucKeyCode的值和switch里面的值如何对应

楼主(2019-08-09):
在程序中压入的键值是这条语句:
bsp_PutKey((uint8_t)(3 * i + 1));
所以每次压入的值都是3*i+1,但是switch中的ucKeyCode可能的值是枚举定义里面的值,枚举定义的值是这样的
typedef enum
{
        KEY_NONE = 0,

        KEY_1_DOWN,
        KEY_1_UP,
        KEY_1_LONG,

        KEY_2_DOWN,
        KEY_2_UP,
        KEY_2_LONG,
}KEY_ENUM;

感觉和压入的键值对应不起来,这是什么原理啊,谁能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KEY_NONE = 0,

        KEY_1_DOWN = 1,
        KEY_1_UP = 2,
        KEY_1_LONG = 3,

        KEY_2_DOWN = 4,
        KEY_2_UP = 5,
        KEY_2_LONG = 6,
看了我写的这个,懂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_NONE = 0,

        KEY_1_DOWN = 1,

这我知道,但是压入FIFO的值不是3*i+1(也有3*i+2),那压入的键值有些就不在0-6之间了,嗯。。。还是说我理解错了,压入的键值并不是3*i+1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知道,但是压入FIFO的值不是3*i+1(也有3*i+2),那压入的键值有些就不在0-6之间了,嗯。。。还是说我 ...

楼主:
非常感谢你那么详细地回答我问题,但是我还是没整明白(菜哭),压入的键值比方说是3*i+1,比如当i=4,那么压入的键值就是13,但是switch里可能的值是0-6,这样的话岂不是就对不上了。还请指导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那么详细地回答我问题,但是我还是没整明白(菜哭),压入的键值比方说是3*i+1,比如当i=4,那 ...

这问题问的就有点不动脑子了,

你有几个按键,i的范围就多大,一个i值控制三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就有点不动脑子了,

你有几个按键,i的范围就多大,一个i值控制三种状态

哈哈,刚刚又读了一遍代码,突然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就有点不动脑子了,

你有几个按键,i的范围就多大,一个i值控制三种状态

又看了看代码,突然明白啦,非常感谢!!!

网友(2025-01-2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按键确实有点不太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确实有点不太好理解

这个有对应的视频教程,可以看下

视频教程第10期:STM32H7的GPIO专题,非阻塞式驱动编程思想,按键FIFO,蜂鸣器驱动的新式玩法(2022-03-2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