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进入仿真出现一个黄色带条如何去除

楼主(2019-08-09):
keil进入仿真出现一个黄色带条如何去除,如下图

网友:
IAR的,我会设置
IAR的背景色设置,出现一半是白色一半是灰色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96

同理,MDK的话,应该也在这里的某个配置里面

楼主:
谢老大回复,不过这个跟那个IAR不太一样,IAR就是颜色不同但能显示,这个MDK多出这个地方,就白白占用屏幕空间了,之前我弄过,但是没有记录忘了什么搞,是有个地方点的,就是没有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老大回复,不过这个跟那个IAR不太一样,IAR就是颜色不同但能显示,这个MDK多出这个地方,就白白占用屏幕 ...

细看了下,你这个是调试状态出现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看了下,你这个是调试状态出现下的。

还是没有想起来,我新建工程了,不弄了。是进入debug模式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