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STM32H7的LTDC接口同时驱动两个RGB接口屏实现,在V7测试可行

楼主(2019-08-10):
V7群友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实际测试,确实可行。

V7上面有引出了三个LTDC接口,使用其中两个连接就行,当前每个屏都有一个独立的稳压供电。

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

楼主:
已经更新

网友A:
这种情况下,两个屏的显示内容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两个屏的显示内容是一样的吧

是的,专门用于超市,食堂之类,服务员看一个屏,用户看一个屏。

网友:
这也行,看效果还挺流畅的

网友B(2021-12-30):
两个屏幕信号直接简单并联使用?

网友C:
全部接在同一个RGB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接在同一个RGB接口吗?

是的,全接到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屏幕信号直接简单并联使用?

对,并联的。

楼主:
我自己都忘了我还做过这么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