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使用外部SRAM的问题请教硬汉

楼主(2019-08-10):
首先说明工程非常简单,就用STemwin显示一个英文字,使用内部RAM可以正常运行,但是问题来了,使用外部SRAM就会进入HardFault,跟踪调试发现是死在了GUI_DEVICE_CreateAndLink这个函数里。
网上查资料有说是降低SRAM频率,有说改变SRAM数据、地址建立保存时间等等,试了一圈都不行,不知硬汉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F1系列,如果是的话,降低SRAM所用到GPIO的速度等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