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USB硬件设计问题

楼主(2019-08-11):
初次接触USB,请问有没有什么文档讲STM32的USB硬件设计?

网友A:
看下这个手册里面写了没

STM32H7硬件开发入门手册,此手册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07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手册里面写了没

STM32H7硬件开发入门手册,此手册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刚看了下V6的原理图,dm,dp上串了22欧电阻,之前看过openmv的没有串,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V6的原理图,dm,dp上串了22欧电阻,之前看过openmv的没有串,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应该是限流

网友:
如果用F1系列的芯片,记得一定要外部接上拉电阻

网友B:
你注意看,高速信号上很多都串联有22R~33R的电阻,这个是用来匹配阻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注意看,高速信号上很多都串联有22R~33R的电阻,这个是用来匹配阻抗的。

有可能,不过2.0全速还没有串口快,匹配价值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