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windows10 1809版本下搭建vscode+wsl+gcc的开发环境,并为v7转化基础例子

楼主(2019-08-12):
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一种用以gcc作为工具链核心的开发环境搭建的方法。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
2019.8.12 更新初版。
2019.8.14 更新一个新的debug的方法,放在第四页了。
2019.8.19 新加了目录 将文章分成了好几部分,直接点目录里的标题跳转。2019.11.4 把文件上传上来方便参考。

安装Visual studio code

启用WSL并安装Ubuntu分发版

1.在win10的设置中打开更新和安全,打开针对开发人员选项。
2.打开控制面板,找到卸载安装程序

  3.找到启用或者关闭Windows功能
4.拉到最后启用适用于Linux的Windows子系统,更改完重启电脑
5.打开window10的商店下载Ubuntu并安装。商店里直接搜索Ubuntu,搜索结果如下图所示

     第一次启动会自动安装,并需要配置用户名和密码。

        相关的Ubuntu美化教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我比较推荐oh my zsh。为了更快的下载速度,我们为Ubuntu更换国内的软件源。这个源是和国外的源同步的。直接在Ubuntu中输入以下命令。
cd /etc/apt/
sudo cp sources.list sources.list.bak && sudo vim sources.list

删除其中所有内容,替换为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proposed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proposed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linux用的是vim编辑器,如果有不会用的可以百度下用法,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保存办法是在插入模式下先按esc推出编辑模式,再输入":wq"    这样就能强制保存退出。
然后在Ubuntu中输入下面的命令完成源的更新。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upgrad

安装make工具
sudo apt install make

大家可以通过输入以下命令来查看相关帮助。make命令默认先寻找当前目录下的makefile,其次是Makefile。
make -h

当然也可以通过
make -f  <filename>

参数指定名为filename文件作为make解析。Makefile可以通过cubemx产生的makefile工程来获得,这个后面详细展开说,也可以使用我改写的makefile。

从这个链接中下载安装GCC for windows
正常安装,安装后需要将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的bin文件夹设置进入环境变量PATH中。 如:
D:\GNU Tools ARM Embedded\8 2019-q3-major\bin

在ubuntu中输入命令:arm-none-eabi-gcc.exe -v 可以测试安装是否成功。没成功的话重启试试。

/*除此之外,可以通过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gcc-arm-none-eabi来安装Ubuntu下的arm工具链,但是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此工具链中的gdb来进行windows下的板子调试。所以我推荐使用windows的exe格式的工具链,或者用ubuntu的工具链编译+用windows的gdb.exe来进行调试。不过目前我已经有点头绪如何应用Ubuntu中的gdb,等研究完了再来更改这一段。*/

选一个位置解压后将bin目录添加到path,类似下面。添加到系统path就相当于安装了。
D:\OpenOCD0.10.0\bin

  这里使用Sysprogs预构建的openocd,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来下载源码来构建openocd。打开ubuntu,输入openocd.exe -v 来检查是否安装成功。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在目标文件下的地址栏直接输入wsl或者Ubuntu 都可以直接启动ubuntu。(订正:输入ubuntu只能启动ubuntu,不能挂载当前目录

点击开头目录page2,查看第二页,后面3.4部分类似

网友:
非常优秀,非常详细

网友:
相当详细啊

网友:
太厉害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对于要成为高手的人 这是必经之路 但对于初学者 往往让人望而生畏

网友A:
记录下  正在学习中

网友:
谢谢分享。记录下,方便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录下  正在学习中

有啥问题随时问

网友:
已标记,学习一下!顶一个

网友B:
重新整理后,格式更舒服了些

网友:
厉害了,正常开发就应该这样,之前ST为开发者节省了太多步骤,反而拿到其他开发板都不会了

网友C:
这个方法编译速度快不快 ??

mdk 到 2020 就不能够使用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新的 破解工具出来呀 ???

网友D:
很详细的教程,不过为什么需要用到Ubuntu呢? windows环境下直接安装这些工具在命令行使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编译速度快不快 ??

mdk 到 2020 就不能够使用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新的 破解工具出来呀 ???

速度还行,还是比较吃电脑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详细的教程,不过为什么需要用到Ubuntu呢? windows环境下直接安装这些工具在命令行使用可以吗?

你好,可以的,我用ubuntu是因为可以通过命令直接下载相关工具,研究起来比较方便,也有以后在liunx中使用的打算。如果有cmd和powershell能用的同样的工具也是可以的,因为wsl代替了上述两个的终端功能。既然要用终端,我还是建议用更好用的Ubuntu。还有wsl2的速度更快,为以后做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整理后,格式更舒服了些

谢谢夸奖,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的,我用ubuntu是因为可以通过命令直接下载相关工具,研究起来比较方便,也有以后在liunx中使用 ...

哈哈,今天自己试了下用windows的命令行,没有问题,按照帖子修改makefile编译下载一气呵成,只不过原来学了点makefile的语法都忘了,找时间再学习学习,后面再按照你的贴子配置下openocd试试.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E:
windows10 下的ubuntu跟虚拟机上的 ubuntu效果一样吗

楼主(2019-09-22):
引用 网友E:
windows10 下的ubuntu跟虚拟机上的 ubuntu效果一样吗

稍微有点不一样,没有gui,调用windows目录下的地址时也有点不一样。

网友:
win7怎么耍

网友F:
楼主,我gcc已经安装,环境变量也添加了,用arm-none-eabi-gcc.exe -v 能看到版本信息,但用make -j时出来了这样的提示
x_HAL_Driver/Src/stm32h7xx_hal_cortex.c -o build/stm32h7xx_hal_cortex.o
/bin/sh: 1: arm-none-eabi-gcc: not found
Makefile:168: recipe for target 'build/main.o' failed
make: *** [build/main.o] Error 127
/bin/sh: 1: arm-none-eabi-gcc: not foundmake: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bin/sh: 1: arm-none-eabi-gcc: not foundMakefile:168: recipe for target 'build/stm32h7xx_it.o' failed

make: *** [build/stm32h7xx_it.o] Error 127
/bin/sh: 1: arm-none-eabi-gcc: not found
Makefile:168: recipe for target 'build/gpio.o' failed
make: *** [build/gpio.o] Error 127
Makefile:168: recipe for target 'build/stm32h7xx_hal_msp.o' failed
make: *** [build/stm32h7xx_hal_msp.o] Error 127
/bin/sh: 1: arm-none-eabi-gcc: not found
Makefile:168: recipe for target 'build/stm32h7xx_hal_cortex.o' failed
make: *** [build/stm32h7xx_hal_cortex.o] Error 127

直接用的cubemx生成的makefile工程
看见有帖子说是ubuntu不支持64位库,按提示安装了32位库还是不行

网友:
记录下,这个不错,可以不用虚拟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gcc已经安装,环境变量也添加了,用arm-none-eabi-gcc.exe -v 能看到版本信息,但用make -j时出来 ...

你生成的makefile 里面的cc可能定义的不对, 试试加上.exe后缀。 他这个cubemx生成的makefile用的是liunx下的工具,在windows里面用的话要加 .exe后缀,对比下帖子里面发的,因为我们安装的就是exe格式的。论坛不能微信登录了就换了个号。

网友:
可以试试用cygwin

网友(2022-08-19):
楼主你好,我用的是openocd,cmsis-dap,stm32f407,下载程序是出错,在KEIL里是可以正常下载调试的。

openocd -f ./openocd.cfg -c init -c halt -c "program Template.hex verify reset exit"

error executing stm32x flash write algorithm
flash write failed = 0x00000040
error writing to flash at address 0x08000000 at offset 0x00000000
auto erase enabled

是有什么参数要配置吗?stm32f407,1M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