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外扩PSRAM做HEAP硬件错误

楼主(2019-08-12):
我用STM32L4R9外扩了PSRAM,对psram的读写是OK的。然后我在PSRAM定义了一个section,把heap_4的堆数组定位到这个section,运行就hardfault了。

我网上查了一下,不少人遇到这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ST32单片机外扩PSRAM是不支持存储器映射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32单片机外扩PSRAM是不支持存储器映射的吧....

可以总线方式访问就行。

网友B:
我用外部SRAM和SDRM测试正常。
而PSRAM就是速速慢点,按说也是没问题的,多试试吧

网友C:
可能跟FSMC 和 OS 初始化的顺序有关吧,堆栈访问之前一定要把 FSMC 初始化好,不然就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外部SRAM和SDRM测试正常。
而PSRAM就是速速慢点,按说也是没问题的,多试试吧

硬汉,有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跟FSMC 和 OS 初始化的顺序有关吧,堆栈访问之前一定要把 FSMC 初始化好,不然就出错了。

初始化成功了的,能直接对psram的地址读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始化成功了的,能直接对psram的地址读写

从我们V5或者V6网盘的FreeRTOS文件夹下载一个定义heap空间到CCM的例子,仅需将其修改为外部SRAM即可,实测可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我们V5或者V6网盘的FreeRTOS文件夹下载一个定义heap空间到CCM的例子,仅需将其修改为外部SRAM即可,实 ...

硬汉老师,在项目中不使用自带的堆管理,使用FreeRtos的heap_4的堆管理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硬汉老师,在项目中不使用自带的堆管理,使用FreeRtos的heap_4的堆管理可以吗

管理的对象有所不同,启动.S文件里面那个是C库用的,malloc之类的API使用。
用heap_4的malloc类函数也是可以的,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理的对象有所不同,启动.S文件里面那个是C库用的,malloc之类的API使用。
用heap_4的malloc类函数也是 ...

网友(2021-06-14):
你好是否可以分享下初始化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