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 基于H7的无损压缩算法miniLZO移植,压缩率很高,20KB随机数压缩到638字节,耗时275us

楼主(2019-08-13):
说明:
1、miniLZO是采用C编写的无损压缩库。
2、提供了快速压缩和超快速解压缩能力。
3、比较耗内存,需要64KB内存用于压缩,对于H7这种大内存的,非常合适。或者有外置SRAM/SDRAM的也比较合适,相比内部RAM就是速度稍慢些。
4、用到数据压缩的场合非常多,像以太网,无线数据传输,USB数传,固件升级等场合,通数据压缩可以大大提升实际传输的数据量。
5、miniLZO地址:http://www.oberhumer.com/opensource/lzo/

工程模板:

用1KB到20KB的数据压缩测试:

miniLZO的简介:

楼主:
【技术贴】解读SEGGER最新一篇博文《适用于MCU的高效压缩算法,DEFLATE,LZMA,LZJU90,LZ4和SMCS的性能PK》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448

网友:
这个是最大能压缩20k的数据吗?

网友:
马上下载测试下

网友:
这个厉害,实用性很强。感谢老大的分享!

楼主:
晚上我试试图片的压缩效果。

网友:
用随机数填充 会出现 This block contains incompressible data.
PC 平台

网友(2019-11-12):
mark,看看能不能利用起来

网友A(2020-01-14):
生成的随机数应该有规律压缩率才有这么大。我在电脑上测试了一个bin文件  结果如下:
compressed 20480 bytes into 4424 bytes
decompressed 4424 bytes back into 20480 bytes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的随机数应该有规律压缩率才有这么大。我在电脑上测试了一个bin文件  结果如下:
compressed 20480 by ...

是的,周期性信号可以(重复的多些),其它的数据,性能一般。

网友:
这个我之前在stm32f407上面也跑过,压缩效果还挺好,速度也挺快。但是,这个要压缩、解压缩都用同样的算法。服务器那边的不想用,最后就放弃了。

网友(2020-03-01):
我测试了压缩 7600字节的adc的数据,压缩后7136,效果不是很理想呀!

网友:
在429 上测试,压缩7K 多是adc 数据,压缩效果不是很理想,压缩了500多字节而已!不知道是不是配置错了

网友B:
在429 上测试,压缩7K 多是adc 数据,压缩效果不是很理想,压缩了500多字节而已!不知道是不是配置错了?
回复了几次都发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429 上测试,压缩7K 多是adc 数据,压缩效果不是很理想,压缩了500多字节而已!不知道是不是配置错了?
...

只对周期性,重复比较多的时候效果才明显,其它效果一般。

网友C:
根本就下不来!!!唉什么破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就下不来!!!唉什么破网站

楼主位已经补腾讯云下载链接。

网友D:
这个压缩了,发送到电脑端怎么解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压缩了,发送到电脑端怎么解压呢?

这个不是电脑端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电脑端用的。

有没有硬件压缩,然后电脑也有对应解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硬件压缩,然后电脑也有对应解压的呢?

暂时没有。

网友E:
jpeg的压缩效果太不行了,图片大小为8484byte,压缩之后为8277byte
有针对于jpeg的压缩算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jpeg的压缩效果太不行了,图片大小为8484byte,压缩之后为8277byte
有针对于jpeg的压缩算法吗

jpeg本身的压缩率已经比较高,这种压缩软件无能为力。

网友F(2020-11-13):
有在多任务的环境下测试过吗?为什么我这边测试,解压后的字节数比解压前的还要多? 1605233926(1).jpg

网友F:
这个压缩算法有在操作系统,多任务的环境下试过吗? 为什么压缩出来的数据长度比压缩之前的长度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压缩算法有在操作系统,多任务的环境下试过吗? 为什么压缩出来的数据长度比压缩之前的长度还多

你裸机测试,压缩同样的数据,结果是否一样

网友G(2020-12-17):
请问测试部分 要怎么读取电脑里的文件进行压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测试部分 要怎么读取电脑里的文件进行压缩呀?

我这个是在板子上面测试的。

网友H(2021-07-05):
引用 网友F:
有在多任务的环境下测试过吗?为什么我这边测试,解压后的字节数比解压前的还要多?

大哥解决了没?我这边使用FreeRtos,也有压缩后比压缩前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哥解决了没?我这边使用FreeRtos,也有压缩后比压缩前大的情况。

有些情况是的。

只有重复数据略多的时候才有效果。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设备截图后压缩,750K一个图,最好压缩到70K,最差压缩到220K,压缩速度很快,平均60ms左右。基本满足需求,平台是FreeRTOS + TouchGFX,感觉多任务下没有影响。

网友I(2021-11-16):
这个像视频类的数据能压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像视频类的数据能压缩吗

可以试试,这个要以实际测试为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有在多任务的环境下测试过吗?为什么我这边测试,解压后的字节数比解压前的还要多?

你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
我用的是IAR,跑的FreeRTOS,也是压缩后的字节比压缩前的字节还要多,然后解压时报错“有未解压的数据”
我看示例用的是MDK,是不是IAR需要特殊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
我用的是IAR,跑的FreeRTOS,也是压缩后的字节比压缩前的字节还要多,然后 ...

IAR一样的。

网友K(2022-09-06):
硬汉你好,这个压缩软件,可否运行在windows平台,另外解压缩真的不需要内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硬汉你好,这个压缩软件,可否运行在windows平台,另外解压缩真的不需要内存吗??

解压需求很小,可以用在PC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压需求很小,可以用在PC

问题是差分升级基本上是单片机端解压的,如果解压内存需求比较少,就可以移植。

网友L:
您好,能不能请教个问题,STM32H7使用外置SDRAM运行这个用例的时候会在压缩操作时(lzo1x_1_compress)进入HardFault_Handler,数组申明如下:
static unsigned char __LZO_MMODEL in [ IN_LEN ] attribute((at(0XC1710000)));
static unsigned char __LZO_MMODEL out [ OUT_LEN ] attribute((at(0XC1720000)));

测试发现如果将申明改成如下所示(内部RAM)就没问题:
static unsigned char __LZO_MMODEL in [ IN_LEN ] attribute((at(0x30000000)));
static unsigned char __LZO_MMODEL out [ OUT_LEN ] attribute((at(0x30010000)));

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您好,能不能请教个问题,STM32H7使用外置SDRAM运行这个用例的时候会在压缩操作时(lzo1x_1_compress)进入 ...

看下hardfault错误类型,如果使用的MDK,进入调入状态后,有个faults reports选项可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下hardfault错误类型,如果使用的MDK,进入调入状态后,有个faults reports选项可以看。

fault report选项如下:

网友:
压缩算法如果数据不规律,压缩不了多少。

网友M(2022-11-18):
这个压缩算法使用于RAM小的MCU吗?
比如 RAM只8K,FLASH 64K,固件32K,因为通信的速度很慢,32K的固件要传30分钟,想压缩之后传输加快速度
解压时能不能直接把升级包解压并写入FLASH,不用RAM做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压缩算法使用于RAM小的MCU吗?
比如 RAM只8K,FLASH 64K,固件32K,因为通信的速度很慢,32K的固件要 ...

基于LZSS的小型压缩库heatshrink,声称使用50-300字节的内存可以很好地运行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943&fromuid=58

网友N(2023-11-23):
硬汉兄,这个算法支持对文件夹进行 压缩、解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硬汉兄,这个算法支持对文件夹进行 压缩、解压吗;

这个是针对文件的压缩,文件夹的话,得封装个AP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