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ink怎么写数据到stm32的OTP区域?怎么写读保护标志进去?

楼主(2019-08-13):
看了半天,在jflash软件里面没有找到设置的地方。。。

比如我先写一串SN到OTP区域,使用jlink怎么操作?

jlink只有一个security功能,是不是就是写读保护标志了?
----------------------------------------------------------------
见6楼帖子,已解决。
jlink的security是把读保护寄存器写成了0xff,也是相同效果的。如果用stlink的话,是写入0xbb。

网友:
这个软件有这种功能

STM32CubeProgrammer升级至V2.1.0版本,支持STM32WB系列的OTA下载(2019-05-07)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95

楼主:
直接定义一个字符串到指定地址,const char SN_OTP[]="ABCDEFG" __attribute__((at(0x1FFF7800)));  这么写提示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定义一个字符串到指定地址,const char SN_OTP[]="ABCDEFG" __attribute__((at(0x1FFF7800)));  这么写 ...

Flash算法里面没有带这部分的操作,会有此问题。

用我楼上的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算法里面没有带这部分的操作,会有此问题。

用我楼上的软件就可以了

option byte中加入读保护找到了。
操作了一下子,没找到写otp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接定义一个字符串到指定地址,const char SN_OTP[]="ABCDEFG" __attribute__((at(0x1FFF7800)));  这么写 ...

哈啊哈,找到办法了。 上面是语法错误。应该写为:

const char SNOTP[] __attribute__((at(0x1FFF7900))) ="xxxxxxxxxabcd" ;

注意,jlink无法读取这个地址的数据,只能用stlink。 真是个麻烦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