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教窗口背景图显示问题

楼主(2019-08-13):
求教,带背景图的窗口中显示按钮是否必须使用多图层来解决?无论怎么调都是图片覆盖按钮。

网友A:
图标在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而按钮作为这个串口的子窗口,这种方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一定要深刻理解 WM_PAINT,把绘制机制拿下。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标在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而按钮作为这个串口的子窗口,这种方式是没有问题的。

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