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友达15.6寸宽屏LTDC设置问题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办不到

楼主(2019-08-13):
我要用STM32F767驱动一块友达的15.6寸宽屏,1366*768分辩率,规格书在附件,关于LTDC时序这块看不懂,我参考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28&highlight=LTDC%2B%CA%B1%D0%F2%C5%E4%D6%C3这个贴子LTDC时序设置,  但是好多参数在友达上都不一样,特来请教下,HSYNC_W、VSYNC_W、HBP、VBP、HFP、VFP这些参数在友达上都找不到,由于这块屏比较老的了,找不到技术支持,只能自已研究。

另外想问下群友,有没有人试过STM32F429或STM32F7驱动15寸以上大屏的采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网友A:
可以先全部配置成10-50的一个数值测试下。

网友:
这个大屏,用STM32驱动,貌似没有多大的意义,硬件资源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全部配置成10-50的一个数值测试下。

谢谢硬汉回复,我目前碰到的问题是,屏可以点亮,但是偶尔会闪屏,时间不固定,随机的,不知道会不会跟这个时序有关?
时序配置这样的,偶尔会闪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回复,我目前碰到的问题是,屏可以点亮,但是偶尔会闪屏,时间不固定,随机的,不知道会不会跟这 ...

你当前这个配置的LTDC时钟频率是多少,不要超过10MHz。

另外就是先不要开启任何图层呢,仅仅测试背景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这个配置的LTDC时钟频率是多少,不要超过10MHz。

另外就是先不要开启任何图层呢,仅仅测试背景 ...

目前LTDC时钟频率配置为360/2/8=22.5MHz,屏手册上写的是DataCLK=76MHz,我实际配置超过30MHz就不正常,你说不要超过10M,是怎么算来的?我先试下降低频率,然后只显示背景层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LTDC时钟频率配置为360/2/8=22.5MHz,屏手册上写的是DataCLK=76MHz,我实际配置超过30MHz就不正常, ...

DMA2D的性能跟不上,如果你使用了DMA2D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