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DIT工具输入时,能实现输入光标翻转么

楼主(2019-08-13):
EDIT工具如果长度设置为4,输入数字光标自动后移,移到最后就不移了,怎样才能翻转移动光标,就是光标移到最后一个数字时,再输入就会移到第一个数字?

网友:
这个光标有设置和获取的位置的API,可以试试

网友:
EDIT_SetCursorAtChar 我用的是这个函数。 自己管控输入状态,然后设置光标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