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F429使用STemWin的ARGB格式库调用函数GUI_DrawBitmap刷ABGR格式图片慢,而H7很快

楼主(2019-08-14):
LTDC的颜色配置格式采用的ARGB8888的情况下
F429调用函数GUI_DrawBitmap刷新图片ABGR格式比较慢,而H7比较快的原因H7的DMA2D支持ARGB和ABGR格式互转,而F429的DMA2D是不支持的

ABGR格式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test2 = {
  480, // xSize
  272, // ySize
  1920, // BytesPerLine
  32,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test2,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8888
};:

ARGB格式: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test2 = {
  480, // xSize
  272, // ySize
  1920, // BytesPerLine
  32,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test2,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M8888I
};

网友A:
实际项目中都是RGB565用的比较多,嵌入式设备对屏幕的色彩要求没有那么高,还可以省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项目中都是RGB565用的比较多,嵌入式设备对屏幕的色彩要求没有那么高,还可以省资源

32位色,效果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