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 MbedTLS生成256bit的AES密钥方法

楼主(2019-08-14):
在代码中包含:
#include "mbedtls/entropy.h"
#include "mbedtls/ctr_drbg.h"

然后将以下变量定义添加到代码中:
mbedtls_ctr_drbg_context ctr_drbg;
mbedtls_entropy_context entropy;
unsigned char key[32];

char *pers = "aes generate key";
int ret;

生成密钥:
mbedtls_entropy_init( &entropy );

mbedtls_ctr_drbg_init( &ctr_drbg );

if( ( ret = mbedtls_ctr_drbg_seed( &ctr_drbg, mbedtls_entropy_func, &entropy,
    (unsigned char *) pers, strlen( pers ) ) ) != 0 )
{
    printf( " failed\n ! mbedtls_ctr_drbg_init returned -0x%04x\n", -ret );
    goto exit;
}

if( ( ret = mbedtls_ctr_drbg_random( &ctr_drbg, key, 32 ) ) != 0 )
{
    printf( " failed\n ! mbedtls_ctr_drbg_random returned -0x%04x\n", -ret );
    goto exit;
}

网友(2020-01-16):
密匙应该是自己定义的啊? 为什么要它去生成一个自己都不了解的密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