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V7.X] 配套新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DM9162/9161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

楼主(2019-08-14):
/*
*********************************************************************************************************
*
*        模块名称 : DM9161/9162 FOR CMSIS Driver
*        文件名称 : PHY_DM916x.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DM9161/9162驱动。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9-08-14   Eric2013     首版
*
*        Copyright (C), 2019-203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
/* Copyright (c) 2013-2018 Arm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the License); you may
*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WITHOUT
*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 $Date:        25. May 2018
* $Revision:    V6.3
*
* Driver:       Driver_ETH_PHYn (default: Driver_ETH_PHY0)
* Project:      Ethernet Physical Layer Transceiver (PHY)
*               Driver for KSZ8081RNA (KSZ8081RNB compatible)
* -----------------------------------------------------------------------
* Use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settings in the middleware component
* to connect to this driver.
*
*   Configuration Setting                     Value
*   ---------------------                     -----
*   Connect to hardware via Driver_ETH_PHY# = n (default: 0)
* -------------------------------------------------------------------- */

/* History:
*  Version 6.3
*    Added reference clock select configuration option (ETH_PHY_REF_CLK_50M)
*  Version 6.2
*    Updated for ARM compiler 6
*  Version 6.1
*    Added driver flow control flags
*  Version 6.0
*    Initial release
*/

#include "PHY_DM916x.h"

#define ARM_ETH_PHY_DRV_VERSION ARM_DRIVER_VERSION_MAJOR_MINOR(6,2) /* driver version */

#ifndef ETH_PHY_NUM
#define ETH_PHY_NUM          0        /* Default driver number */
#endif

#ifndef ETH_PHY_ADDR
#define ETH_PHY_ADDR         0x01     /* Default device address */
#endif

#ifndef ETH_PHY_REF_CLK_50M
#define ETH_PHY_REF_CLK_50M  0        /* RMII Reference Clock (0:25MHz,1:50MHz) */
#endif

/* Driver Version */
static const ARM_DRIVER_VERSION DriverVersion = {
  ARM_ETH_PHY_API_VERSION,
  ARM_ETH_PHY_DRV_VERSION
};

/* Ethernet PHY control structure */
static PHY_CTRL PHY = { NULL, NULL, 0, 0, 0 };

/**
  \\fn          ARM_DRIVER_VERSION GetVersion (void)
  \\brief       Get driver version.
  \\return      \\ref ARM_DRIVER_VERSION
*/
static ARM_DRIVER_VERSION GetVersion (void) {
  return DriverVersion;
}

/**
  \\fn          int32_t Initialize (ARM_ETH_PHY_Read_t  fn_read,
                                   ARM_ETH_PHY_Write_t fn_write)
  \\brief       Initialize Ethernet PHY Device.
  \\param[in]   fn_read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PHY_Read
  \\param[in]   fn_write  Pointer to \\ref ARM_ETH_MAC_PHY_Write
  \\return      \\ref execution_status
*/
static int32_t Initialize (ARM_ETH_PHY_Read_t fn_read, ARM_ETH_PHY_Write_t fn_write) {

  if ((fn_read == NULL) || (fn_write == NULL))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PARAMETER; }

  if ((PHY.flags & PHY_INIT) == 0U) {
    /* Register PHY read/write functions. */
    PHY.reg_rd = fn_read;
    PHY.reg_wr = fn_write;

    PHY.bmcr   = 0U;
    PHY.flags  = PHY_INIT;
  }

  return ARM_DRIVER_OK;
}

/**
  \\fn          int32_t Uninitialize (void)
  \\brief       De-initialize Ethernet PHY Device.
  \\return      \\ref execution_status
*/
static int32_t Uninitialize (void) {

  PHY.reg_rd = NULL;
  PHY.reg_wr = NULL;
  PHY.bmcr   = 0U;
  PHY.flags  = 0U;

  return ARM_DRIVER_OK;
}

/**
  \\fn          int32_t PowerControl (ARM_POWER_STATE state)
  \\brief       Control Ethernet PHY Device Power.
  \\param[in]   state  Power state
  \\return      \\ref execution_status
*/
static int32_t PowerControl (ARM_POWER_STATE state) {
  uint16_t val;

  switch ((int32_t)state) {
    case ARM_POWER_OFF:
      if ((PHY.flags & PHY_INIT) == 0U) {
        /* Initialize must provide register access function pointers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
      }

      PHY.flags &= ~PHY_POWER;
      PHY.bmcr   =  BMCR_POWER_DOWN;

      return (PHY.reg_wr(ETH_PHY_ADDR, REG_BMCR, PHY.bmcr));

    case ARM_POWER_FULL:
      if ((PHY.flags & PHY_INIT) == 0U)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
      }
      if (PHY.flags & PHY_POWER) {
        return ARM_DRIVER_OK;
      }

      /* Check Device Identification. */
      PHY.reg_rd(ETH_PHY_ADDR, REG_PHYIDR1, &val);

      if (val != PHY_ID1) {
        /* Invalid PHY ID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UNSUPPORTED;
      }

      PHY.reg_rd(ETH_PHY_ADDR, REG_PHYIDR2, &val);

      if ((val & 0xFF00) != PHY_ID2) {
        /* Invalid PHY ID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UNSUPPORTED;
      }

      #if (ETH_PHY_REF_CLK_50M != 0)
        /* PHY clock input XI is 50MHz */
        PHY.reg_rd(ETH_PHY_ADDR, REG_PHYCR2, &val);

        /* Set RMII Reference Clock Select bit */
        val |= PHYCR2_REF_CLK_SELECT;

        PHY.reg_wr(ETH_PHY_ADDR, REG_PHYCR2, val);
      #endif

      PHY.bmcr = 0U;

      if (PHY.reg_wr(ETH_PHY_ADDR, REG_BMCR, PHY.bmcr) != ARM_DRIVER_OK)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
      }

      PHY.flags |=  PHY_POWER;

      return ARM_DRIVER_OK;

    case ARM_POWER_LOW:
    default: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UNSUPPORTED;
  }
}

/**
  \\fn          int32_t SetInterface (uint32_t interface)
  \\brief       Set Ethernet Media Interface.
  \\param[in]   interface  Media Interface type
  \\return      \\ref execution_status
*/
static int32_t SetInterface (uint32_t interface) {
  int32_t status;

  if ((PHY.flags & PHY_POWER) == 0U)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 }

  /* This device only supports RMII interface */
  switch (interface) {
    case ARM_ETH_INTERFACE_RMII: status = ARM_DRIVER_OK; break;
    default:
      status = ARM_DRIVER_ERROR_UNSUPPORTED; break;
  }

  return (status);
}

/**
  \\fn          int32_t SetMode (uint32_t mode)
  \\brief       Set Ethernet PHY Device Operation mode.
  \\param[in]   mode  Operation Mode
  \\return      \\ref execution_status
*/
static int32_t SetMode (uint32_t mode) {
  uint16_t val;

  if ((PHY.flags & PHY_POWER) == 0U)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 }

  val = PHY.bmcr & BMCR_POWER_DOWN;

  switch (mode & ARM_ETH_PHY_SPEED_Msk) {
    case ARM_ETH_PHY_SPEED_10M:
      break;
    case ARM_ETH_PHY_SPEED_100M:
      val |= BMCR_SPEED_SELECT;
      break;
    default: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UNSUPPORTED;
  }

  switch (mode & ARM_ETH_PHY_DUPLEX_Msk) {
    case ARM_ETH_PHY_DUPLEX_HALF:
      break;
    case ARM_ETH_PHY_DUPLEX_FULL:
      val |= BMCR_DUPLEX_MODE;
      break;
    default: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UNSUPPORTED;
  }

  if (mode & ARM_ETH_PHY_AUTO_NEGOTIATE) {
    val |= BMCR_ANEG_EN;
  }

  if (mode & ARM_ETH_PHY_LOOPBACK) {
    val |= BMCR_LOOPBACK;
  }

  if (mode & ARM_ETH_PHY_ISOLATE) {
    val |= BMCR_ISOLATE;
  }

  PHY.bmcr = val;

  return (PHY.reg_wr(ETH_PHY_ADDR, REG_BMCR, PHY.bmcr));
}

/**
  \\fn          ARM_ETH_LINK_STATE GetLinkState (void)
  \\brief       Get Ethernet PHY Device Link state.
  \\return      current link status \\ref ARM_ETH_LINK_STATE
*/
static ARM_ETH_LINK_STATE GetLinkState (void) {
  ARM_ETH_LINK_STATE state;
  uint16_t           val = 0U;

  if (PHY.flags & PHY_POWER) {
    PHY.reg_rd(ETH_PHY_ADDR, REG_BMSR, &val);
  }
  state = (val & BMSR_LINK_STAT) ? ARM_ETH_LINK_UP : ARM_ETH_LINK_DOWN;

  return (state);
}

/**
  \\fn          ARM_ETH_LINK_INFO GetLinkInfo (void)
  \\brief       Get Ethernet PHY Device Link information.
  \\return      current link parameters \\ref ARM_ETH_LINK_INFO
*/
static ARM_ETH_LINK_INFO GetLinkInfo (void) {
  ARM_ETH_LINK_INFO info;
  uint16_t          val = 0U;

  if (PHY.flags & PHY_POWER) {
    /* Get operation mode indication from PHY DSCSR register */
    PHY.reg_rd(ETH_PHY_ADDR, REG_DSCSR, &val);
  }

  /* Link must be up to get valid state */
  info.speed  = ((val & DSCSR_100M_FD)|(val & DSCSR_100M_HD)) ? ARM_ETH_SPEED_100M  : ARM_ETH_SPEED_10M;
  info.duplex = ((val & DSCSR_100M_FD)|(val & DSCSR_10M_FD)) ? ARM_ETH_DUPLEX_FULL : ARM_ETH_DUPLEX_HALF;

  return (info);
}

/* PHY Driver Control Block */
extern
ARM_DRIVER_ETH_PHY ARM_Driver_ETH_PHY_(ETH_PHY_NUM);
ARM_DRIVER_ETH_PHY ARM_Driver_ETH_PHY_(ETH_PHY_NUM) = {
  GetVersion,
  Initialize,
  Uninitialize,
  PowerControl,
  SetInterface,
  SetMode,
  GetLinkState,
  GetLinkInfo
};

楼主:
这个专栏也发一份,方便以后查找。

网友A:
这个芯片用FSMC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用FSMC驱动的?

RMII/MII

网友:
后来看了一下是个PHY,所以没审核改不了了

网友B:
你好,你们现在网络协议栈也用的LWIP吗?LWIP教程在论坛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们现在网络协议栈也用的LWIP吗?LWIP教程在论坛哪里呢?

这个驱动支持用于LwIP

网友C(2019-10-14):
我用的LAN8720芯片,用MDK5配置CMSIS DRIVER 的MAC PHY  然后使用RL-TCPNET 7.x
打开DEBUG调试 在使用SOCKET API时  会有ETH ERR:LINK DOWN,请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LAN8720芯片,用MDK5配置CMSIS DRIVER 的MAC PHY  然后使用RL-TCPNET 7.x
打开DEBUG调试 在使用SOC ...

意思是不是调试不正常,但正常全速运行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是调试不正常,但正常全速运行没问题

不是,网络就没正常过,RTX系统可以跑起来,但网络没反应,代码是先复位了PHY,然后调用netInitialize (),然后调用BSD SOCKET API, MDK5自带的驱动需要哪里配置或更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网络就没正常过,RTX系统可以跑起来,但网络没反应,代码是先复位了PHY,然后调用netInitialize () ...

你的中断服务程序和RMII引脚和时钟什么的都配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中断服务程序和RMII引脚和时钟什么的都配置好了没

RMII引脚用RTE_Device.h配置的, 中断服务程序在EMAC_STM32F4xx.c里没有配吗? 时钟也没有单独配置,LAN8720用的25M时钟,需要在哪里单独配置吗? 那岂不是要修改官方的驱动,意思驱动是不完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中断服务程序和RMII引脚和时钟什么的都配置好了没

中断服务没有配置,EMAC_STM32F4xx驱动默认没有配置吗?,RMII使用的RTE环境配的,时钟没有配置,需要单独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服务没有配置,EMAC_STM32F4xx驱动默认没有配置吗?,RMII使用的RTE环境配的,时钟没有配置,需要单 ...

你这种方式不用,你这种方式是经典的RTE配置方式,像H7上已经没有这种方式了,要单独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断服务没有配置,EMAC_STM32F4xx驱动默认没有配置吗?,RMII使用的RTE环境配的,时钟没有配置,需要单 ...

楼主网络跑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网络跑通了吗?

F4系列的也做好了,这个月就会发布,确定会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