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有没有哪位试过RL-TCPnet挂载4G模块(10楼坛友已经发代码)

楼主(2019-08-14):
     最近突发奇想用RL-TCPnet挂了一个4G模组,厂家就不具体说了,避嫌!但是配置完成以后没有任何反应,串口抓包也木有任何数据?有没有哪位大佬做过类似的应用

PS:

2020-06-15 版主加

基于RTX5+RL-TCPnet V7.X的PPP方式驱动4G模块EC20和2G模块M26的案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6082&fromuid=58

网友A:
4G模组不都自带TCP的协议栈吗?难道还有单独不带的?有的话介绍一下撒,是不是比带的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模组不都自带TCP的协议栈吗?难道还有单独不带的?有的话介绍一下撒,是不是比带的更便宜

模组都带协议栈,他是另种不同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组都带协议栈,他是另种不同的方式

那家的模块,方便推荐我几款不,我整几种,准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家的模块,方便推荐我几款不,我整几种,准备试试

我们公司电力集中器用的是移远的EC20,这个可以搞搞试试,也想用RL-TCP + PPP驱动下,没有时间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家的模块,方便推荐我几款不,我整几种,准备试试

EC20 SIM7600都行,EC20相对便宜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EC20 SIM7600都行,EC20相对便宜一点

好的,我了解下

网友(2019-10-08):
试过EC20 PPP模式

网友:
上代码......

bx1. ppp.zip

楼主:
牛人啊,下载了抓紧学习

网友:
nb啊,正好需要

网友C(2019-11-28):
EC20,正打算学习中。

有个问题想问下:

有没有好的函数来识别 AT指令返回后的字符串命令了?
比如:

AT+QISEND                                 //准备发送数据。
> TEST<Ctrl+Z>                          //发送数据TEST,<Ctrl+Z>表明请求发送已输入的数据。

SEND OK     //数据已成功交给TCP协议层

比如我要识别    SEND OK

AT+QISACK                                 //检查数据是否已经发送成功。
+QISACK: 4, 4, 0                          //前面两个参数分别是已发送的数据长度和已确认发送成
                                                                功的数据长度。最后一个参数是尚未确认发送成功的数据长
                                                               度,如果这个参数为0,表明所有数据都已发送成功。该命
                                         令在UDP方式下没有实际意义,因为UDP本身是无连接连
                                         接,不能确定数据有没有成功发送,所以在UDP方式,执行
                                         该命令,会发现中间的那个参数一直为0。

OK

比如我要识别   +QISACK: 4, 4, 0  这些字符。

有没有好用的方法和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C20,正打算学习中。

有个问题想问下:

参考我们的ESP8266案例就行:

基于H7的串口WIFI模块ESP8266的TCP客户端例子和操作说明(AP兼STA模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509&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我们的ESP8266案例就行:

基于H7的串口WIFI模块ESP8266的TCP客户端例子和操作说明(AP兼STA模式) ...

谢谢,我下载来看看

网友:
您好!代码里面有个问题,不知道要如何解决:PPP的串口通过RTE.h配置后,中断函数就不能使用了,那如何能够兼容硬汉兄的bsp_uart_fifo呢,因为模组在启动的时候,一般会发一些指令查看网络状态等信息,需要通过AT指令来操作的,您代码里面只是通过判断state引脚来判断启动状态,没有使用AT指令来读取信息,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D:
000.0 SYS:Network 7.10.0
000.0 SYS:Init system
000.0 PPP:Init interface
000.0 PPPCP_Init
000.0 PPP:IPCP_Init
000.0 IP4:Init IPv4 core
000.0 SYS:Init complete
000.0 PPP:Connect to server
000.0 PPP: Dial number: *99#
000.0 PPP: Username:
000.0 PPP: Password:
程序跑到这一步,就不往下走了,LinkUpFlag = netPPP_LinkUp();一直连接不上,根据打印信息来看,应该是串口没有启动的样子,配置的是RTE_DeVice.h与PPP配置文件的串口号一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2020-06-14):
引用 网友D:
000.0 SYS:Network 7.10.0
000.0 SYS:Init system
000.0 PPP:Init interface

兄弟,解决了木有啊,我驱动这个PPP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解决了木有啊,我驱动这个PPP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

基于RTX5+RL-TCPnet V7.X的PPP方式驱动4G模块EC20和2G模块M26的案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08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