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设置按键皮肤

楼主(2019-08-14):
通过 _DrawSkin_BUTTON函数设置皮肤,通过BUTTON_IsPressed函数可以设置 是否按键皮肤,那怎么设置聚焦皮肤和使能失能皮肤啊,还有怎么知道当前按键聚焦啊

楼主:
还有我想通过 此方法 设置dropdown的大小  ,这个怎么办

楼主:
dropdown箭头的大小

楼主:
_DrawSkin_Delete_BUTTON(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if (BUTTON_IsPressed(pDrawItemInfo->hWin))
        {
            GUI_SetColor(NUMPAD_BUTTON_DELETE_PRESSED);
            GUI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2);
            GUI_SetColor(NUMPAD_BUTTON_DELETE_UNPRESSED);
            GUI_Draw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 2);
            GUI_Draw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1, pDrawItemInfo->y0 +1, pDrawItemInfo->x1 - 1, pDrawItemInfo->y1 - 1, 1);
        } else
        {
            GUI_SetColor(NUMPAD_BUTTON_DELETE_UNPRESSED);
            GUI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2);
        }
    break;
    default:
        return BUTTON_DrawSkinFlex(pDrawItemInfo);
    break;
    }
    return 0;

网友:
可以的,这种是属于设置皮肤色回调函数,还有一种是设置皮肤属性。

这种的话,在回调函数里面调用WM_GetFocusedWindow获取此按钮是否被聚焦,然后设置按钮聚焦,看看此函数是否返回正常。

楼主:
int _DrawSkin_Backspace_BUTTON(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if(WM_GetFocussedWindow() == 1)
        {
            GUI_SetColor(NUMPAD_BUTTON_BACKSPACE_UNPRESSED);
            GUI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2);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raw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 2);
            GUI_Draw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1, pDrawItemInfo->y0 +1, pDrawItemInfo->x1 - 1, pDrawItemInfo->y1 - 1, 1);
        }else if (BUTTON_IsPressed(pDrawItemInfo->hWin))
        {
            GUI_SetColor(NUMPAD_BUTTON_BACKSPACE_PRESSED);
            GUI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2);
            GUI_SetColor(NUMPAD_BUTTON_BACKSPACE_UNPRESSED);
            GUI_Draw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 2);
            GUI_Draw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1, pDrawItemInfo->y0 +1, pDrawItemInfo->x1 - 1, pDrawItemInfo->y1 - 1, 1);
        } else
        {
            GUI_SetColor(NUMPAD_BUTTON_BACKSPACE_UNPRESSED);
            GUI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2);
        }
    break; 我这不没有实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t _DrawSkin_Backspace_BUTTON(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switch (pDrawIte ...

统一的问题,他测试已经无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一的问题,他测试已经无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749&extra=page ...

case WIDGET_ITEM_DRAW_FOCUS:
        if(WM_GetFocussedWindow() == 1)
        {
           GUI_SetColor(NUMPAD_BUTTON_BACKSPACE_UNPRESSED);
           GUI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2);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raw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 2);
           GUI_Draw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1, pDrawItemInfo->y0 +1, pDrawItemInfo->x1 - 1, pDrawItemInfo->y1 - 1, 1);
           GUI_SetFont(&GUI_Font_app20);
           GUI_DispStringHCenterAt("退格",(pDrawItemInfo->x0 + pDrawItemInfo->x1)/2,(pDrawItemInfo->y0 + pDrawItemInfo->y1)/2);
           //BUTTON_SetFont(pDrawItemInfo->hWin, &GUI_Font_app20);

            //  BUTTON_SetTextColor(pDrawItemInfo->hWin, 0, GUI_WHITE);
           //BUTTON_SetText(pDrawItemInfo->hWin, "退格" );
        }
    break;
谢谢 问题解决了 我昨天都这样试了当时也不行,是我把WM_GetFocussedWindow() 返回值看错了,改成if(WM_GetFocussedWindow() == pDrawItemInfo->hWin)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