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cb焊盘内存焊盘的外盘显示不出来导致pcb板短路发生 ?

楼主(2019-08-14):
请教下pcb焊盘内存焊盘的外盘显示不出来导致pcb板短路发生 ?

具体表现为:

1 pcb 通孔焊盘或者过孔焊盘在 top, bot 层显示

切换到内存时,显示的效果如下

焊盘设置如下:

使用pads vx2.4 版本

楼主:
终于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只可惜浪费2次打板费钱
这个 vx2.4 版本的跟以前不一样,我吧显示圈圈的选项取消了才造成这个悲剧

我现在还是退回到 vx2.3 版本了,vx2.3及以前的版本都没有这个问题,哎,被 pads vx2.4 忽悠了一把

vx2.4 版本,
出现这个白色的圈圈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白色的圈圈如果 pcb 文件大的话,看着很不爽,结果就悲催了

楼主:
vx2.4 版本的 圈圈显示设置

这个选项勾选后,pcb 文件不会显示圈圈,但是如果布线为 >= 4层的话,内存 通孔焊盘会直接短路

网友A:
谢谢告知最后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告知最后原因。

貌似可以 吧  Remove unused pads 的勾选取消, 下面的 2个 选项也取消, 到时那个显示的圈圈 不显示也不会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