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USB升级外部的SPI FLASH

楼主(2019-08-14):
由于使用的是H750,所以应用程序放到外面的SPI FLASH中XIP,BOOT程序放到内部的flash中,根据条件去外面执行代码或者升级外部spi flash。升级外部的SPI flash是通过DFU(IAP)的形式, cube里面提供的是升级内部的flash,我想改成升级外部的flash, 请问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自己写个USB bootloader,怎么升级都可以。

网友A:
可以的,把qspi flash的驱动添加进去,在usbd_dfu_flash.c里添加接口,通过地址分段操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把qspi flash的驱动添加进去,在usbd_dfu_flash.c里添加接口,通过地址分段操作就行

你已经实现了吗?我现在USB已经进入DFU模式,SPI FLASH读写正常,准备改写usbd_flah.c/h文件,能否借鉴下代码,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已经实现了吗?我现在USB已经进入DFU模式,SPI FLASH读写正常,准备改写usbd_flah.c/h文件,能否借鉴下 ...

不能提供源码,不好意思。
1. 调通QSPI的驱动
2. 修改FLASH_DESC_STR宏
3. 在Flash的操作函数中加上地址判断和相应的QSPI处理函数
USBD_DFU_MediaTypeDef USBD_DFU_Flash_fops = {
<div align="left">    (uint8_t*)FLASH_DESC_STR,
    Flash_If_Init,
    Flash_If_DeInit,
    Flash_If_Erase,
    Flash_If_Write,
    Flash_If_Read,
    Flash_If_GetStatus,
</div>};

主要就是上面几点,你自己摸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提供源码,不好意思。
1. 调通QSPI的驱动
2. 修改FLASH_DESC_STR宏

我也是在改这里,不过我看到群里有U盘升级的程序,我已经根据我的硬件改好了,实现了U盘升级,拜托了上位机,更方便啊。DFU这部分后面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提供源码,不好意思。
1. 调通QSPI的驱动
2. 修改FLASH_DESC_STR宏

我也是在改这里,不过我看到论坛里有U盘升级的程序,我已经根据我的硬件改好了,实现了U盘升级,拜托了上位机,更方便啊。DFU这部分后面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