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emWin中,bmp图片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9-08-15):
显示bmp图片方法如下:
1、采用BmpCvt.exe将bmp生成C文件;
2、调用GUI_DrawBitmap()显示对应的图片;
emWin移植是正确的,字符和汉字都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图片就是出不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麻烦硬汉帮忙看看。

网友:
可以这样测试下,显示对话框是否正常,然后使能对话框可以拖动,再拖动看看是否可以正常显示,可以的话,那么底层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硬汉哥,可以显示这个对话框,能说明底层是好的吗

楼主:
我现在的代码是从ucgui改过来的,用ucgui时,可以正常显示位图,图片C文件也是从BmpCvt.exe转换的

网友A:
1、GUI_DrawBitmap()不要显示在窗口区域,会被刷新掉。
2、如果要在窗口区域显示位图,请在WM_PAINT消息里显示。
3、要么在窗口上创建一个IMAGE控件,设置好控件图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代码是从ucgui改过来的,用ucgui时,可以正常显示位图,图片C文件也是从BmpCvt.exe转换的

那应该没问题啊。

底层移植是不是用的类似我们V5板子那种的通用移植方式,是的话,就方便排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UI_DrawBitmap()不要显示在窗口区域,会被刷新掉。
2、如果要在窗口区域显示位图,请在WM_PAINT消息里 ...

没有添加窗口区域也是一样的,初始化GUI_Init()后,直接调用GUI_DrawBitmap()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没问题啊。

底层移植是不是用的类似我们V5板子那种的通用移植方式,是的话,就方便排查错了。

是的 ,参照《安富莱_STM32-V5开发板_STemWin教程》做的,我又一步一步对比了一遍,是一样的步骤

楼主:
我发现问题了,底层驱动没有问题,问题在生成C文件时的数据格式,选择BMP565时,显示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问题了,底层驱动没有问题,问题在生成C文件时的数据格式,选择BMP565时,显示不出来

不同颜色格式不至于显示不出来。顶多是显示颜色不同。

网友:
标题描述的是【STemWin】,实际又是ucGui移植? ! 我看起来很多隐患。  举个例子,有些5.32的分享的例子,使用5.22仿真都出不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