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想画个抗锯齿的半圆填充怎么办 没找到函数

楼主(2019-08-15):
如题想画个抗锯齿的半圆填充怎么办 没找到函数

楼主:
我想绘制实心的 ,你这是画弧线,我只能从1画到半径 自己相当于填充了

网友A:
那就画个抗锯齿的全圆
GUI_AA_FillCircle()

另一半用背景部分覆盖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画个抗锯齿的全圆
GUI_AA_FillCircle()

我 其实像话的是一个圆。半圆一个颜色比如蓝色。 另一个半圆另一个颜色比如绿色

网友:
可以用GUI_DrawPie()画个180°的扇形,然后在外层用GUI_AA_DrawCircle()套一个和背景同色的圆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