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分享基于F103单片机的串口空闲中断+DMA实现数据不定长接收以及DMA发送

楼主(2019-08-15):
经常有人在群里咨询串口空闲中断怎么用,怎么结合DMA实现不定长数据的收发。今天抽空写了个,分享给大家。由于时间比较匆忙,如有BUG还请指出,多多包涵。
版主已经帮忙把病毒清理了,杀毒软件把xxxx.html文件当病毒了。。。

楼主:
额,我这边显示正常啊?什么情况

网友A:
将病毒清理了,杀毒软件把xxxx.html文件当病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病毒清理了,杀毒软件把xxxx.html文件当病毒了。。。。

不错不错,服务到位

网友B:
第一次知道stm32的串口还有个空闲idle中断。。。。这样子,判断一帧数据就可以交给硬件了。

多问一个,stm32的串口需要多久(多少ms)才会认定当前是空闲idl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知道stm32的串口还有个空闲idle中断。。。。这样子,判断一帧数据就可以交给硬件了。

多问一个,s ...

空闲中断是接受数据后出现一个byte的高电平(空闲)状态,就会触发空闲中断.并不是空闲就会一直中断,准确的说应该是上升沿(停止位)后一个byte,如果一直是低电平是不会触发空闲中断的(会触发break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知道stm32的串口还有个空闲idle中断。。。。这样子,判断一帧数据就可以交给硬件了。

多问一个,s ...

是一帧数据发完了就产生Idle,可以算的

网友C:
基本可实现在串口调试助手里发几个数显示几个数,但是有个疑问:你给的历程里面,TX通道DMA配置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为啥设置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可实现在串口调试助手里发几个数显示几个数,但是有个疑问:你给的历程里面,TX通道DMA配置中, DMA_In ...

这是发送通道,配置好之后不需要通过DMA发送数据,所以个数就设置成0了。

网友(2020-01-13):
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非常感谢分享这种实用的代码,让我们这些初学者能够阅读学习

网友:
刚好有个项目需要这个功能,参考下,感谢楼主慷慨分享。

网友:
对于F1和F4,RTE(classic)环境下CMSIS的串口驱动用起来超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空闲中断是接受数据后出现一个byte的高电平(空闲)状态,就会触发空闲中断.并不是空闲就会一直中断,准确的 ...

请教一下,那如果两帧数据间隔非常小,是不是会认为是一帧数据?

网友B(2020-04-22):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那如果两帧数据间隔非常小,是不是会认为是一帧数据?

会的。
所以,Modbus的一帧数据不能用这个空闲中断,需要自己配置定时器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的。
所以,Modbus的一帧数据不能用这个空闲中断,需要自己配置定时器来判断。

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
要是间隔时间可以设置就完美了

网友:
的确,时间设置最好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