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STM32F4的IEEE1558 PTP网络时间同步协议实现,软件是RL-TCPnet V7.X的底层

楼主(2019-08-16):
这个东西发现挺有意思,刚开始研究没整明白怎么用,实测设置一次时间戳就可以使用了,后面在深入研究下

extern ARM_DRIVER_ETH_MAC Driver_ETH_MAC0;
ARM_ETH_MAC_TIME tTime;

ARM_DRIVER_ETH_MAC *USARTdrv = &Driver_ETH_MAC0;

tTime.ns = 1000;
tTime.sec = 0;
USARTdrv->ControlTimer(ARM_ETH_MAC_TIMER_SET_TIME, &tTime);

设置一次ARM_ETH_MAC_TIMER_SET_TIME就动起来了

楼主:
PTP知识点:

SEGGER推出精密时间协议组件PTP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511&fromuid=58

网友:
不错,正想做一个,应用于音频同步

网友A:
Ethenet_PTP是作者开发的软件?分享一下

网友B:
eric 您好!可以开放一个RL-TCPnet V7.X的测试demo,这样我们也可以测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henet_PTP是作者开发的软件?分享一下

新版的CMSIS-Driver做好了F4的底层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ic 您好!可以开放一个RL-TCPnet V7.X的测试demo,这样我们也可以测试测试

近期将发,最近在整理下模板

网友C(2020-02-01):
引用 楼主:
近期将发,最近在整理下模板

最新的PTP已经发布了吗? 大神 您的教程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的PTP已经发布了吗? 大神 您的教程里面?

还没有更新到这个章节。

网友D(2020-12-01):
想问您下 h7基于rltcpnet的ptp教程会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您下 h7基于rltcpnet的ptp教程会出吗

H7上得自己实现,后面我研究下。

网友E(2022-02-23):
引用 楼主:
H7上得自己实现,后面我研究下。

在H7下调试PTP的Slave模式,网络上有一台Master模式的ptp设备,能发出ptp v1 和ptp v2的同步数据。发现使用了H7的IEEE 1588 time stamping模式后,只要收到来自网络上的Ptp V2和V1数据, H7的网卡接收就停止工作,发送还是正常。查了H7的参数手册,有一个地方说到不能同时接收V1及V2的数据,可通过寄存器可设置接收V1或V2。但设置了V2的标志位,问题还是一样没有解决。不知道是不是H7的一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H7下调试PTP的Slave模式,网络上有一台Master模式的ptp设备,能发出ptp v1 和ptp v2的同步数据。发现使 ...

帮顶,还没有研究过。

网友F(2022-11-10):
Eric 您好,关于 ptp 这块您有新的进展吗?谢谢!

网友:
Eric ,关于这一块,您有新的进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Eric 您好,关于 ptp 这块您有新的进展吗?谢谢!

近期没有再研究了。